工控机
高手推荐USB采集卡用于振动测量,尤其是保证转速的测量

楼主(2006-03-01):
本人需要选择USB数据采集卡用于检测旋转机械振动,同时需要检测转速,需要数字IO,定时器/计数器最好3个,有FIFO比较好,请高手推荐一款USB数据采集卡能够实现这些功能。谢了先!

网友A:
要求多少位啊?采样频率多少?通道数?软件要求?

楼主:
12bit及其以上就可以了,采样频率在200K以上,通道16/8,软件用VC编就可以了,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每个通道200K?还是最大2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