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检测厚度的仪器.

楼主(2006-03-01):
我公司是搞印刷后加工机械的,现在要在上面加装一个检测纸张厚度的仪器.要数台连接在一起.可以同时设定厚度.单台也可以设定厚度.希望各位高手,介绍一下型号和技术资料.谢谢了.我的信箱:kongleilong@163.com

网友A:
可用激光厚度测量,请参考www.51sensors.com

网友B:
好像基恩士有款激光产品,找就近的基恩士要份资料先

网友C:
激光一般是测量透明材料的,对于不透明的材料用什么仪表呢

网友D(2006-04-28):
di-soric有一款测量传感器,精度可达到0.2丝。你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