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急!!!!!!!!!!

楼主(2006-03-01):
各位老师:
     我在调试佳灵JP6C-T9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棘手的 问题,这台7.5KW的变频器在不带电机的时候电流显示2.7A,基本正常,但在带上空电机的时候却显示20个电流.带上风机的时候电流显示30多安.而我用万用表测试大约在14A左右,变频器报警报过电流.我想请教各位老师,我该从哪方面入手.是不是霍尔传感器坏了,还是检测电路出现了故障.谢谢!

网友A:
不带负载2.7A,怎么算正常哪?

网友B: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怎么空载时候只有2.7A啊?

网友C:
佳灵的机子我也有遇到过机子,清下看下吧

网友D:
把变频器初始化一遍,如果还是就看看霍尔吧

网友E:
你可以测一下霍尔元件的信号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电压为零反之测有故障,如霍尔元件正常的话那只有电流检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