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芯片与计算机的通信

楼主(2006-03-01):
请教大虾:在计算机中用VC++编好界面,在界面中输入数据,如何与C51建立通信,把数据传送给C51?

网友A:
调用 comm 控件发送到串行口

网友B:
1、可以用232通讯,直接接到计算机的串口。
2、可以买个232转485,或者USB转485的通讯模块,与C51进行485通讯
3、直接在板子上做出USB接口,用USB与计算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