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v-215变频器CPU-AD转换问题

楼主(2006-03-01):
变频器的0-5V模拟量输入电压正常,但频率一直在0HZ--23HZ之间变化,应确定为N87C196KD20的故障吗?有此芯片吗?

网友A:
应是设定问题,看一下是否设定为段子10伏输入了。否则的话要找厂家了,因为那里有程序的。031183919468

楼主:
4-20mA和0-10V都试过了,一样的。程序问题还是N87C196KD20内部电路问题?

网友B:
初始化试一试,是不是上限频率调到了23HZ

楼主:
初始化试过了,没关系。上限50HZ,正常

网友C:
发过来,我帮你解决,为控制板问题,价格你定!!!
济南方寸科技有限公司   13064042065

网友D:
改成0-10V电压就好了

楼主:
到MSC-96的ACH4/P0.4的电压0--5V是正常的。

网友E:
查一下基准电源对吗?

网友F(2009-02-20):
哪位有这款变频器的手册能否发一份给我,在网上和厂家都说没有这个手册了。谢谢了  fcq4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