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分配器

楼主(2006-03-01):
4~20mA电流信号,现在想把信号分成两路,请问有什么好的分配器供选用?

网友A:
找卖隔离删的厂家,基本上都有这种分配器

网友B:
隔离一入二出模块
隔离一入二出模块
  输入输出范围
输入信号: 0~5V, 1~5V, 0~10V, 4~20mA及其他用户特定规格。输出信号: 两路互相隔离的0~5V, 4~20mA信号的任意组合。
  电源: 直流24V,15V,12V,±12V,交流220V或其他用户特定规格。
订货型号ALT - T - 输入信号 / 输出1. 输出2 [ 若不注明为24V直流供电 ]
例 ALT- T - I4 / I4.U5输入:4~20mA 输出:4~20mA和0~5V
补充技术参数 (其他技术参数同单路输出产品)
隔离电压: 2000VDC (1分钟) 电源消耗: 增加20mA (电压输出型)
  (输入、电源、两路输出间四方隔离)      增加30mA (电流输出型不含输出电流)

联系我们

北京中旺新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上地南路10号
电话:010-62977168  62977169  62977170  86877477/76
邮编:100085
E-mail:zw@zhongwangdianzi.com

网友C:
选一台宇电AI-708AXNX4变送二路隔离输出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选一个一进两出的隔离器就行了,有很多厂家。如:百特、上润、虹润

网友E(2007-04-23):
我想要百特的隔离器WP6243 ,谁能给我联系方法.QQ634584601

网友F:
请楼上去掉空行。

网友G(2007-10-15):
用隔离珊

网友H:
宇电的AI-7021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可以到宇电网站看一下介绍

网友:
一般说来4--20MA电流带两个表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要分配成两路,有什么考虑或问题吗?

网友I:
如果两块表不在同一个地方,不分成两路,那不就要围一个大线圈?

网友J:
   “一般说来4--20MA电流带两个表没有问题的”

1、要阻抗匹配,分配器是必要的;
2、就像闭路电视信号到各家各户都要经过分配器一样!

网友:
如果两个表的输入信号是共地的,没办法,要用隔离器分两路再输入,我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两个表不在同一地方,加隔离器后也要配线的,从线路来讲跟不加隔离器是差不多一样长的.
一般4--20MA电流输入的表或输入卡的输入电阻是250欧,也就是满量程输入是两个表在回路的压降才10V,而一般仪表电源是24V,是能够支持的.我用过带3个表的情况.
在电流信号回路中,由于信号源是恒流源输出,所以所带的后续仪表的输入阻抗可以不一样,只要满量程的回路压降不要超过电源的支持能力就行.

网友J:
不加隔离器,故障时,会相互影响!

网友:
从可靠性来讲,输入电阻坏掉的情况较少见.开路时会影响.
而隔离器故障时可能两个回路都完了.

网友J:
 翁:还是有水平!!!

网友K(2009-02-16):
北京中泰华旭专用提供信号分配器、隔离器、电流源等。

联系:010-51528211

网友K:
北京中泰华旭专业提供信号分配器、隔离器、电流源等。 信号类型有:4-20mA,0-10V、热电阻、热电偶温度信号等

联系:010-5152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