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新手求助:s7-200如何选型?

楼主(2006-03-01):
一、24端子/数字模拟量输入开关(6ES7 274-1XK00-0XA0)是个什么东东?是所谓的仿真器吗?干什么用的?
二、用于cpu22*/EM扩展连接的电缆是随扩展模块附送的吗?
三、可拆卸的端子连接块(6ES7 292-1AE20-0AA0)是什么?
小弟是新新手,还望版上大哥们解答,多谢!

楼主:
另外,24V电源需要购买siemens专用的吗?还是用自己的就Ok了?

网友A:
自己的即可

网友B:
二、是附送的
三、自己买一个就行

网友C:
1、一班的DC24V开关电源就行
2、不是附送的,要自己购买。
3、就是接线端子可以进行拆卸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