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6-03-01):
电在有一套1KW,最高6.8A的额定电流,伺服电机要用到三相220V电源,要用三相380V变压器把它变为三相220V的电源,可是不知选型,用1.5KW,10A的变压器够了吧,如果不行.请问有那个型号那个牌子?要选多大的功率变压器?

网友A:
表达的有点乱.意思是原来用单相220V1KW变频器供电,现在要用三相380V变压器把它变为三相220V的电源,用1.5KW变压器,
没问题.牌子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B:
http://qq.rosemeet.com/index.htm?QQ=988888&fromid=950816762677
新年喜讯,腾迅为庆贺新年来到,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号免费申请,数量有限,送完即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