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车辆利用机器视觉自动行驶

楼主(2006-03-01):
想让一辆车辆沿着一条予先画好的白线自动行走,请教各位专家,怎么实现?

楼主:
现在的思路是:

1. 预先在行驶路面上画一条白线(直线),摄像机分别是装在车头和车尾,利用两个摄像机对准白线拍摄,把两个视频信号采集到计算机进行分析,如果平板车的轴线与白线的夹角在一定的允许范围内,则平板车沿着白线自动行驶;如果偏离了白线,则要进行自动纠偏,让车辆回到沿着白线的轨迹上。
2. 平板车的自动行驶是通过PLC控制来实现的,但需要视频分析系统给PLC一个信号,让PLC知道平板车是否偏离了白线,偏离了多少。
3. 中心思路就是想让平板车能沿着一条白线自动前进,当偏离白线时又能自动纠正过来。
视频采集分析软件可以做到上面的要求吗?请赐教。QQ:52490640

网友A:
Yes, you can. you can use computer to analyze the signal.

网友B(2008-03-27):
这个项目好像现在还是比较时髦的视觉研究课题。
关键是如果界定和避免边界,障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