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什么是整定电流

楼主(2006-03-01):
请教整定电流的含义,具体设定方法,断路器和热继的整定电流又该如何选择和设置呢?

网友A:
等待高手出现,关注中。

网友B:
整定电流也是额定电流,断路器与热继电器不一样,就是有没瞬时脱扣保护的区别.一般都是厂家出厂前就整定好了,若有调节的,在外围用螺丝刀调节就可以了.选择可参考工控相关贴.

网友C:
整定电流指的是你采购的产品的额定电流值可能高于你实际使用的数值,这时候就需要对你的设备的电流进行整定以保护你的电气回路的安全.所以一般可以对电流整定的断路器价格可能就比一般的高.其整定的是你回路的长延时和短延时的电流.一般厂家出厂前会把电流整定在最小.然后你实际现场使用的时候根据你的下游设备来整定,特别是电机回路,如果对断路器不进行整定通常出现合不了闸的情况.而热继也是这样,热继实现的也是断路器的过载保护功能.其实一般如果断路器带了长延时的化可以省略掉热继.不过如果你要确保你的回路的安全,那样也可以2个都安装.

网友D:
“整定电流”、“额定电流”是两回事,GB14048中有明确解释,举例说明:DW45断路器三段保护,长延时保护整定电流一般出厂默认值为1倍的额定电流;短路短延时整定电流一般出厂默认值为8倍的额定电流,定时限时间为0.4s;短路瞬时整定电流一般出厂默认值为12倍的额定电流。(其中各项保护电流值用户可根据需求自己设定,若有特殊要求可向制造厂特殊定制。)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