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warex U称重模块

楼主(2006-03-01):
传感器信号直接接入模块??不一定非要用西门子传感器吧?只要是个传感器MV信号就行。如果都用西门子型号,三个10T的传感器,一个接线盒,一个siwarex U模件,大概多少钱??

网友A(2008-01-14):
价格我不知道,但是你说的方案是可行的。
SIWAREX U有单通道和双通道两种。如果考虑价格的话,可以选择双通道,一个模块接两台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