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的变频改造原理

楼主(2006-03-01):
各位大虾,希望能指点螺杆空压机 的变频改造方案和接线图!谢谢

网友A:
变频改造方案设计
根据原工况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生产工艺要求,空压机变频改造后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电机变频运行状态保持储气罐出口压力稳定,压力波动范围不能超过±0.02Mpa。
2、系统应具有变频和工频两套控制回路。
3、系统具有开环和闭环两套控制回路。
4、一台变频器能控制两台空压机组,可用转换开关切换。
5、根据空压机的工况要求,系统应保障电动机具有恒转矩运行特性一。
6、为了防止非正弦波干扰空压机控制器,变频器输入端应有抑制电磁干扰的有效措施。
7、在用电气量小的情况下,变频器处在低频运行时,应保障电机绕组温度和电机的噪音不超过允许的范围。
8、考虑到系统以后扩展问题,变频器应满足将来工况扩展的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现在是用变频器后空压机要漏油!并且在变频器启动过程中空压机就停机啦 !

网友B:
有这种事

网友C:
螺杆空压机用变频!....请仔细说一下,如果是压力能恒定设定的那种,还是恢复原样吧.

网友D(2007-09-22):
我现在就在改造英格索兰的37KW空压机,所出现的现象是变频器的启动电流达到97A,因为是进气门和排气门打开的缘故,带载造成的,我现在在变频器的控制回路里加上延时继电器,在变频器达到50HZ的时候动作,打开控制进气门和排气门的电磁阀,进而进行PI调节,不知可行否.

网友E:
http://bp.jonweb.net/ 本公司是上海斯可络压缩机在江苏地区设定的专业服务中心,除进行空压机相关的销售外,从事空压机专业节能改造已有数年之久,拥有最专业的空压机工控人才,说白了,你们改空压机只是加个变频器让他转起来,而我们的改造则是为客户提供最专业、负责、完美的解决方案。有问题可致电15962809816 陆工

网友D:
口气太大了,一点也不谦虚,你弄的在花花,电机不转,也是白搭白啊!我们是让客户少花钱,多得力!!!

网友F(2011-09-22):
我得空压机也要变频改造,不过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对:雪之狼 关于
谢谢楼上的大虾!现在是用变频器后空压机要漏油!并且在变频器启动过程中空压机就停机啦 !
内容的回复:
兄弟!我现在也要做变频改造,请问一下你在空压机变频改造中遇见了那些问题啊!有没有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