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logix5000与pv600之间的通讯,请教

楼主(2006-03-01):
我想用RS232线,采用DF1将PLC和PV600触摸屏连接起来,在RSLOGIX5000软件里怎么定义影射啊?高手请指教!

网友A:
PanelView 600?
在5000里先将tag影射:如:整数(int)-->N7或是N9……(和500里一样),位(bool)-->B3、B9……的

楼主:
对,是PanelView 600。
5000是不是在MAP PLC/SLC messages 里面影射啊
B3中的3是不是里面的file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