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转接头的问题!

楼主(2006-03-01):
大家好啊!有个OMRON PLC的问题想问一下,PLC型号为:CQM1H-CPU11 。我想用cx-programme软件,把PLC的程序备份到计算机里面去,要用到转接头和连接线!有人跟我说,用XW2Z-200S-CV转接头。不知道这种型号的转接头可以用吗?各位所知道的这种型号的价格一般是多少啊?还有其他的型号吗?这种型号的PLC电池一般是多少钱?谢谢啊!

网友A:
你说的东东好象目前很缺货!不好找

网友B:
我也正在找,有人知道这个PLC20针的引脚定义吗?

网友C:
去向欧姆龙的代理商,套点钱就好了
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