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河OPC数据采集的解决步骤

楼主(2006-03-01):
1)在横河的CD-KEY软件包中必须有OPC软件(在采购时可向横河公司据数据采集要求顶制)
2)在横河的系统工具中有一工具是用于制定OPC客户端,采用一软盘及可以完成。
3)在客户端PC安装横河OPC客户端软件
4)在客户端PC安装OPC基金会提供的动态链接库(要求与OPC-SERVER版本一致,有1.0 2.0等版本区别)
5)在客户端使用ADMINISTRATOR登陆 登陆密码设置与OPC OPCSERVER一致,不要使用CENTUM用户登陆 会造成程序某时间终止(本人也看见过使用CENTUM进行操作的,也有成功的,可能是本人的软件编写水平不到家)
6)在此工作完成后 可通过基金会的测试软件完成OPC读操作
7)将PROG 用户的权限降低到S2(在COMMON—USERSEC)中完成
8)在此工作完成后 可通过基金会的测试软件完成OPC写操作
9)在使用VB VC等程序编写时 使用基金会的DLL文件及可以完成

在NT 2000 XP 平台通常不需要更改设置!

以上资料是对CS1000/CS3000系列 对于UXL进行数据采集 需要一个BCV+CS1000/3000的带OPC-SERVER的工程师站(与UXL的组态环境差不多)
其他的问题 请参考各网站提供的资料

数据可以正常读写 可以进行二次开发或者使用第三方软件(例如:组态王)完成数据采集等工作,如果是测试使用 可以使用SQL等数据库 推荐使用实时数据库作为数据存储!

我的QQ号码是523905773,希望和大家交流!!
明天自己写点关于CS1000/3000的基本知识,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A(2007-01-11):
好文章!我正要把两套CS3000连起来,通过OPC相互读取数据实现数据共享。
因为光纤还没有拉好,我做了下测试。我在其中一个系统中的操作站(HIS0129)作为客户端,用OPC服务软件去读取工程师站(HIS0132)的数据,可以连上,我想如果光纤拉好了,在另一套系统的工程师站(HIS0232)应该用OPC服务软件也可以读取。
但有点要大家指教的是,我如何把另一套的数据镶嵌到我当前系统工程来,也就是我怎样在CS3000里读取通过OPC采集来的数据。
谢谢!

网友B:
建立CAL模块 ,通过OPC读写 将数据写到CAL.P01~P08上面去 这样是最简单的 ^_^^_^ 成本也是最低的 但是性能不知道怎么样 要看具体的实际操作了 ^_^^_^ 横河的不会这样干的 估计你是某家工程公司的技术人员了 ^_^^_^

网友A:
呵呵,不是工程公司,是化工行业做工控维护。到后面的扩建工程就要自己做了,所以就会涉及里面的东西了,但我不是横河的开发人员,很多功能没有用过,到用的时候才开始研究和找资料,但还是会碰到资料解释不是很详细或碰到细节问题,所以就来请教你们这些高手或你们做过后能给点意见和提示。

建立CAL模块 ,通过OPC读写 将数据写到CAL.P01~P08上面去?
这我不太清楚的是为何建立CAL模块,里面程序要怎么写?怎么通过OPC来读取?
我本身又OPC服务包,不可以直接读取引用?请指教!

网友B:
太费事情了懒得写 有空你上QQ问吧!

网友C(2011-12-16):
建立CAL模块 ,通过OPC读写 将数据写到CAL.P01~P08上面去?
这我不太清楚的是为何建立CAL模块,里面程序要怎么写?怎么通过OPC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