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變壓器問題!!

楼主(2006-03-01):
請教變壓器問題!!s9-1250/10變壓器,高壓10000伏,72。2,低壓400伏1804。3,滿載時
輸入1。732*10000*72.2=1250504w輸出1。7332*400*1804.3=1250019w,损耗多少?

网友A:
to 楼主
    变压器问题:高压侧输入电压10000V,电流72.2A
                低压侧输出电压400V,  电流1084.3A
    问损耗多少?
    好像条件还缺少变压器的其它参数吧?

网友B:
没看明白,你现在输入输出都有了,那么输入-输出就是损耗咯

网友C:
  s9/Yyn0/10/0.4/1250KVA
空载损:1950W/负载损:12000W
  s9/Dyn11/10/0.4/1250KVA
空载损:2000W/负载损:11000W

网友A:
上面所给出的变压器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数据应该是可分别计算出视在功率,其单位严格来讲用VA。它包含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楼主:
謝謝!!主要想知道损耗如何算出來。
                高压侧输入电压10000V,电流72.2A
                低压侧输出电压400V,  电流1084.3A
使銘牌數据,s9/Dyn11/10/0.4/1250KVA

网友D:
有功损耗:变压器额定容量乘0.015,无功损耗:变压器额定容量乘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