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熟悉台达变频器老师请教

楼主(2006-03-01):
请问台达早期的A型机VFD055A43B与P型机075P43A驱动板相同吗?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种机型台达都停产了
如果需要维修的话最好找台达的服务机构看有没有备件
不过估计可能性不大
最好是换一种
如果是风机用的话用075F43
普通的用075M43就可以
价格都不贵

楼主:
我想维修不知哪里有配件卖?

网友A:
你可以找你所在省的台达分公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