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3-01):
各位朋友好!请教一个问题.已知电流怎样算用多少平方的电线?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93

网友B:
查手册吧.跟电压等级还有一定关系

网友C:
用电工实用口诀,进行计算。建议您看看。

网友D:
请不要跟踪"请教"这类主题的贴!!!!

网友E:
截面
mm² 长期连续负荷允许载流量(A)
在空气中 在地下
一芯 二芯 三芯 四芯及3+1芯 一芯 二芯 三芯 四芯及3+1芯
铜芯 铝芯 铜芯 铝芯 铜芯 铝芯 铜芯 铝芯 铜芯 铝芯 铜芯 铝芯 铜芯 铝芯 铜芯 铝芯
4 - - 37 29 32 24 29 23 - - 45 35 38 29 36 27
6 - - 48 37 40 32 39 29 - - 56 43 47 37 46 36
10 82 64 67 52 57 45 52 40 101 78 77 59 65 50 61 47
16 111 85 91 70 77 60 70 54 132 104 102 79 87 66 81 62
25 143 111 122 92 102 80 94 73 175 132 125 97 109 84 106 82
35 175 138 143 111 122 95 119 92 212 164 148 115 130 100 134 103
50 223 175 180 138 154 122 149 115 260 201 181 140 160 123 163 125
70 276 212 217 170 191 148 184 141 307 238 220 170 195 150 196 151
95 334 260 - - 233 180 226 174 371 286 - - 229 176 234 181
120 387 297 - - 270 207 260 201 424 339 - - 262 201 267 206
150 445 345 - - 313 244 301 231 483 375 - - 299 229 301 231
185 509 398 - - 360 281 345 266 541 419 - - 334 257 338 261
240 615 477 - - 424 334 - - 636 493 - - 386 298 - -
300 700 541 - - 477 371 - - 721 557 - - 445 350 - -
400 832 641 - - - - - - 828 647 - - - - - -
500 970 747 - - - - - - 955 743 - - - - - -
630 1124 875 - - - - - - 1093 849 - - - - - -
800 1346 1039 - - - - - - 1284 987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