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学

楼主(2006-03-01):
我是一个初学者,对DCS还很模糊,想请教各位前辈,讲讲DCS的整体结构,讲的具体详细一点,就针对honeywell的TPS系统好了,信号到I/O柜以后是怎么处理的?A\B是什么意思?还有等等之类的,请赐教,本人感激不劲,在此无以为报,只好多说几句谢谢!!!

网友A(2006-05-30):
说的好模糊啊

网友B(2006-07-27):
一、集散系统的概念。
集散就是指整个生产过程的全部操作、显示集中在同一个操作规程台进行。
分散控制就是有多个微处理机分散承担生产过程的控制,每个微处理机只控制少量回路。
集散系统是集中监视、操作、管理和分散控制。
二、 集散系统的构成。
由过程控制装置、数据采集装置、人—机接口装置、监控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等5个基本组成部分。
(一)、过程控制装置(控制站)
1、组成及作用:过程控制装置是由微处理机、内部总线、接口和过程通道几部分组成。它是现场控制站,它可以控制一个或多个回路,具有较强的运算能力和多种控制能力。
2、各部分的组成
(1)微处理机:它是过程控制的核心。它主要由微处理器(CPU)、只读存储器(ROM)、读写存储器(RAM)和输入/输出接口组成。它存储各种程序和数据,根据过程通道输入的过程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分析、运算和判断,产生所需的控制信息,并通过过程通道和现场控制仪表作用于被控对象。
(2)过程通道:又分为过程输入通道及输出通道,它是过程控制装置与生产过程之间信息传递和变换的桥梁。过程输入通道把传感器或变送器输出的信息变换成微处理机所能接受识别的代码,而输出通道则把微处理器输出的控制命令和数据变换成执行器所接受的控制信号,以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
过程输入通道包括模拟量输出通道、开关量输出通道及脉冲量输出通道等。内部总线连接了微处理器、存储器、过程通道接口和通信接口等部分。
(3)接口:它是微处理器与外界交换信息的通道。它是过程通道,外部设备与微处理器总线的信息交换部件。
(二)、数据采集装置(检测量站)
作用:它是采集非控制变量信息,进行数据处理,经通信系统送给人—机接口装置或监控计算机。
(三)、人—机接口装置(操作站)
人—机接口装置是由微处理机、CRT显示器、键盘、大容量外部存储器、打印机和硬拷贝机等组成,它是人和机器系统与外界联系的窗口。
集散系统的人—机接口装置一般采用16位或32位微处理器。CRT显示器和微处理器构成智能显示装置,它以分级显示的方式反映生产过程的运行状态。
键盘是发送指令的专用设备。打印机是以时、日等报表的形式输出结果。
(四)、监控计算机
监视计算机是集散系统的主计算机,多采用小型计算机。配以相应的软盘驱动器、打印机等可构成一个工厂级管理系统,通过通信接口,综合监视全系统的各工作站,管理全系统和所有信息。
(五)、通信系统
通信系统将集散系统的各工作找连接起来。过程控制装置、数据采集装置的现场信息由通信系统传递至人—机接口装置和监控计算机进行集中处理;而人—机接口装置和监控计算机的操作指令、管理信号由通信系统传递至过程控制装置和数据采集装置。通信系统的进步推动着集散系统的发展,通信系统所采用的技术决定着集散系统的形态和机制。
三、 集散控制的特点
a) 控制功能完善
系统可完成从简单的单回路控制到复杂的多变量模型优化控制;可以执行PID等各种运算;可以进行连续的反馈控制;间断的批量控制;逻辑控制;可以实现监控、显示、打印、报警、数据存储等全部操作要求。
2、完善人—机接口和集中监控功能
操作人员通过CRT和操作键盘,可以监视整个生产过程,组态不同的过程回路,还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从而实现真正的集中操作和过程管理。
b) 还有系统扩展灵活、安全可靠性高、安装调试简单、具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等。
四、在CENTUM—XL系统中,控制站实现过程控制。也就是说过程控制系统包括以过程单元为基础的分散的控制站。
有两种类型的现场控制站和一种现场监视站,
EFCS 现场控制站
EFCD 双重化的现场控制站
EFMS 现场监视站
CENTUM—XL的控制站是以实现最先进的控制为目标,具有反馈控制功能、顺序控制功能、批量控制功能及监视功能等强有力的控制装置。
EFCD的机柜包括站控制卡箱,最多5个I/O卡箱,电源和配电盘,内部总线。机柜的背面包括双重化的电源(用于信号调制器和风扇)和最多12个信号调制卡箱或端子板。
(一) 站控制卡箱
     1.站控制卡箱配置
站控制卡箱是EFCD的电脑,在其中装有控制单元和HF总线通讯卡。站控制卡箱是双重化的。
2.双重化控制卡(DX11)
双重化控制卡(DX11)是用来连续监视在DX11两侧的两个站控制单元中各卡件的状态并且管理控制权的EFCD卡。
双重化控制卡箱(SCN)采用备用冗余的原理。通常在备用侧的站控制单元不执行控制程序但是它通常只进行自诊断。然而在备用侧的数据库的内容和是通过DX11双重化的所以控制权总是准备好随时切换的。
3.处理器(CP11)
处理器卡(CP11)是一个安装在EFCD的SCN中的带有内存的CPU卡。此处理器执行为实行计算处理的控制运算以及访问每个输入和输出等内存的程序。
4.站内通讯卡(SI11)
此卡能使SCN与输入输出卡箱通讯。SI-总线输入/输出口有两条线使SI-总线能够双重化配置。
5.HF-总线控制卡
此卡管理同HF-总线的通讯控制并且用两个CPL—5偶合器同两个HF总线连接。
6.电源卡(PS33)
此卡是安装在站控制卡箱(SCN)中的输入100/110/115/120VAC电源卡。它输出两路隔离的5VDC和+12VDC和-12VDC。
(二) 输入/输出(I/O)卡箱
1.输入/输出(I/O)卡箱的配置
I/O卡箱在把来自信号转换单元的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之后,传送到站控制卡箱,同时又把站控制卡箱输出信号转换为仪表装置的标准信号传送到信号转换单元。信号调制卡箱或端子板。
在一个EFCD机柜中最多可以容纳五个I/O卡箱,而在每个I/O卡箱中最多可以安装8个I/O卡。
2.安装在输入/输出卡箱的卡
(1)PS31,PS32电源卡
(2)NC4卡箱公共卡
NC4卡箱公共卡是站内通讯卡它负责与站控制卡箱的通讯。
(3)MAC2多点模拟控制I/O卡功能
MAC2多点模拟控制I/O卡被指定控制8个模拟回路。
此卡进行A/D转换并读出数据点转换为4到20mA DC电流输出信号。
在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或在信号和现场之间不隔离。
(4)PAC多点控制脉冲串输入/模拟输出卡
PAC多点控制脉冲串输入/模拟输出卡被指定接受8个脉冲串输入信号并控制8个回路。
此卡读出8个脉冲串输入信号,并且把8个输出数据点转换为4到20mA DC电流输出信号。
在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或在信号与现场之间不隔离。
(5)VM1多点模拟输入卡
VM1多点模拟输入卡包括多路转换功能,A/D转换和在16个模拟1到5V DC信号中读出的功能。
这些输入是不同类型的,它们与现场或信号之间是非隔离的。
(6)VM2多点模I/O卡
VM2多点模I/O卡具有读出8个1到5V DC信号和输出8个1到5V DC信号的功能。
这些输入是不同的,它们同现场或信号之间是不隔离的。
(7)VM4多点模拟输出卡
VM4多点模拟输出卡具有输出16点1到5VDC信号的输出数据的功能。
这些信号同现场以及信号之间是非隔离的。
(8)PM1多点脉冲串输入卡
PM1多点脉冲串输入卡具有接收来自EP1脉冲串输入卡的16点脉冲串输入信号的功能,EP1卡安装在信号调制卡箱(ENC),并且PM1卡保持对脉冲数的计数。
(9)ST2多点状态I/O卡
ST2多点状态I/O卡具有从现场读出16个接点或电压状态信号,并且输出到现场16个晶体管开关状态信号的功能。
对每个输入和输出由脉冲转换器单独地提供与现场的直流隔离。
(10)ST3多点状态输入卡
ST3多点状态输入卡具有保持来自现场的32个接点或状态信号,然后它们被CPU读入。
每个输入由脉冲转换器单独地提供与现场的直流隔离。
(11)ST4多点状态输出卡
ST4多点状态输出卡具有保持来自CPU的32点状态输出信号并且通过晶体管开关状态信号把它们输出到现场的功能。
对每个输出通过脉冲转换器单独地提供对现场的直流隔离。
(12)ST5多点状态I/O卡
ST5多点状态I/O卡具有保持32个来自现场的接点或电压状态信号,允许它们由CPU读入,并且向现场输出多达32个晶体开关状态信号。
对于输入和输出都提供了与现场的直流隔离,然而在每16点一组所有点的负端连接到一个公共线。
(三)、现场信号转换器
1. 信号调制器卡箱和端子板
信号调制器卡箱可以容纳16个能完成I/O信号转换的信号调制器卡。端子板被用来把现场信号连接到现场控制站中的每个I/O 卡。在控制站的背后最多可以安装12个信号调制器卡箱或端子板或二极管的总和。
2.控制站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接

(四)、信号调制器
1.信号调制卡
CENTUM—XL采用新型密集安装的高密度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信号调制器。
此种微处理器被用于仪表的高密度线性化并且可以连接手持终端从而在现场设点测量范围的改变。较宽的变化范围以及可以在现场设点范围,这些都大大地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些内容,看看能用上吗
如果还要
给我回话

网友C:
DCS简单的说:上位机就是采用服务器-客户机的模式
             下位机包含混合控制器
             通讯网络用来连接控制器与IO
特点:数据管理比较强大
     通讯比较可靠
     侧重于流程控制
    硬件可靠
总之,管理集中,控制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