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FX-50DU的下载线怎么做?

楼主(2006-03-01):
现有台旧机要修改画面,但找不到下载线的接线图。哪位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卖的,13560617739。

网友B:
9针公头                      8针圆头
  1——————————————2
  2——————————————7
4、5—————————————3、6
  6——————————————5
  7——————————————4
  9——————————————1
两头的8脚空!这个图应该正确!

楼主:
不对吧,怎么都把50DU与PLC的通讯线搞成下载线了?别忘了,电脑是9针的,50DU一个为232,一个为422(都为母头)何来8针圆头?!

网友C:
找来50DU的说明书看看,应该会介绍怎么做的.

网友B:
FX-50DU是这样的,他是屏与PLC的通讯线!如果是屏和电脑之间的传输线应是FX-232-CAB0!

网友B:
FX-50DU是这样的,他是屏与PLC的通讯线!如果是屏和电脑之间的传输线应是FX-232-CAB0!50DU是一根线,好象没有说明书!

楼主:
具体型号应该是FX-50DU-TK。是很久以前的产品了,就是找不到下载线,更别说说明书了。问上海菱电都不知道。我想下载线应该是422那个端口,232是用来与PLC通讯的。

网友D:
我用过这个产品;
你的能显示中文吗?

网友C:
我用过F930 got,也是一个232口和一个422口,422口是用来和PLC通讯的,232口是用来和电脑连接上传下载程序的.

网友E(2009-03-20):
对:406440313 关于9针公头                      8针圆头
  1——————————————2
  2——————————————7
4、5—————————————3、6
  6——————————————5
  7——————————————4
  9——————————————1
两头的8脚空!这个图应该正确!

内容的回复: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的这个接法经我验证是错误的,而且我找到了正确的。经验证成功了

网友F:
电脑一般都是9针的

所以线应该是9孔的

网友G:
50DU与30DU的通讯口一样不?是25针的话就用F2-232CAB-1,9针用F2-232CAB-0;

30DU的下载步骤参考: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2455.html

9针的话线缆方式好找,下载步骤跟30DU应该差不多。

网友H:
我这有PLC编程电缆出售,欢迎咨询,二手PLC也有。QQ523860371,,

网友I(2010-11-02):
50DU 电脑
1--------------1
2--------------2
3--------------3
4(5)----------7(8)
6--------------4
7--------------5
20------------6
其中4(5)表示4,5脚短接,7(8)表示7,8脚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