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03-01):
各位请问控制步进驱动器的PLC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吗?
继电器输出的行吗?
希望能得到刘老师的指教!!!

楼主:
我知道三菱的PLC使用晶体管输出的,别的PLC我不知道

网友A:
必须晶体管.继电器开关速度对于电机来说太慢

网友B:
如果对速度响应要求不高,也可以

网友C:
如果真的想用继电器的话,用无触点的继电器,否则,在通、断的时候,触点会抖动这样,你的每一个脉冲都变成了不知道多少个脉冲。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已换了晶体管的PLC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D:
晶体管的PLC可以发出高速脉冲,一般的步进和伺服都是用的MT的PLC.

网友E:
用PLSY发出高速脉冲,效果很好!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