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欧陆590+ 问题

楼主(2006-03-02):
昨天我们的一台用欧陆590+ 驱动的设备还正常工作,可停机后,今天早上就开不起了。刚开始时 报警: 过电流跳闸。检查电机电枢绝缘良好。于是,断开控制电源再合上。显示:initializing checksum failed !  后经检查发现,电机配置参数里的电枢电压、电流,励磁电流都不对了。之间排除有人修改的可能。请问什么情况可能导致电机参数初始化呢?(不是人为的)

网友A:
如果系统出现致命错误会自动恢复到出厂状态。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指教!
问题是我别的什么都没做,只是把电机参数重新设定好。再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欧陆590+ 有BUG,新型号中有一些改进。

楼主:
TO 激情如火:
我估计是驱动器坏了,昨天改回数据后正常工作了。但停了一晚后,今天早上ramp 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参数,速度反馈模式及编码器极性又掉了。改回保存后,拉掉电源再合上。参数正常。
    这种故障是硬件上的么?自己能否解决?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