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侍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6-03-02):
请问侍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下,发一个脉冲是不是电机就相应转一个角度,和步进电机一样。如果不是,那么要用侍服电机实现精确位置,应该怎么办?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位置控制原理:
当电机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兄弟,请放心,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被控制原理是一样的。
我是做数控的tonysales@163.com, 13510574969, www.adtechcn.com,

网友B:
对,就是通过脉冲来控制位移的,它和步进的控制方式比较相似,但是精度更高

网友C:
步进是开环,伺服是闭环

网友D:
tonysales说的就是现在目前市场上普遍采用的伺服控制方式,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假设我要求伺服电机走10000步,现在的控制方式就是驱动器发一个脉冲,走一步,再发一个,再走一步………………为什么不能我直接让电机就走10000步呢,而且按照我所需要的速度曲线走到位。
还有,纠正一下楼上的说法,其实位置环下的伺服也不能算是闭环,位置的高精度保证必须是靠外围的检测装置的,最多只能算是半闭环!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真是胜读百卷书呀!

网友E:
楼主可以先这样理解。但伺服的种类和工作模式绝非仅如楼主想象

网友F:
伺服电机要是真能达到闭环要求,那就不会出现编码器累计误差了,我觉得也只能算半闭环

网友G:
半闭环控制

网友H(2009-12-10):
开环,闭环 .理解了

网友I:
对,就是通过脉冲来控制位移的,它和步进的控制方式比较相似,但是精度更高 。但伺服在低速长时间运行时不会出现“步进”现象。伺服电机有编码器,编码器的信号反馈到控制器然后进行调节,这是一个半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