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modem的有关问题

楼主(2006-03-02):
问大家一个问题:GPRSmodem和普通modem在与台式机连接时,都是用的DB9的串口连接线,我想问的是:GPRSmodem和普通modem对于9针串口线的要求是相同的么?9针串口线的所有连接线,GPRSmodem都有用还是其中一部分有用?请指教!

网友A:
基本要求是相同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有用。

楼主:
我想知道是9针当中的哪几针有用?

网友B:
你可以查一下标准9针串口的引脚定义,如你需要可以发Email给你,我的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A:
最重要的是2、3、5,他们分别是数据发送、接受、接地信号。

网友C:
2、3、5三根.俗称标准串口就好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D:
那6脚呢?我看用的是5和6两个脚吗!哦,可能是485通讯!对吗?

网友(2008-11-11):
485一般是3和8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