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实际应用专题讨论(FB41,FB58)

楼主(2006-03-02):
   大家好!搞自控的没有人不知道PID的,被列为经典控制之首,被人称为万能控制,其实这一点也不为过,它的优点在实际应用中体现的更为突出!其中西门子在这方面比其他厂家做的要优秀的多!S7-系列的PLC的功能块为搞工控的人打开方便之门.

FB41称为连续控制的PID用于控制连续变化的模拟量,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一定要结合帮助文档中的PID框图研究其参数,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FB58为专业温度PID控制功能块,相信不是所有人都人熟练应用,欢迎大家交流,讨论,上传实例!

楼主:
一个好题目!顶到低!

楼主:
  是的!PID确实功能强大

网友A:
我一项目是 在pid模块中设置上限输出,是从组态王中下传下来的值.但是下传后 组态王画面不能显示才数值(也就是不能模拟输出)要是设置话 组态王就死机.恳请大家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B:
我不知道怎么用S7来实现PID控制,现在手头只有一份PID参数设置资料,望高手能发一份PID控制的程序指导指导我!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的邮箱是:edward0551@yahoo.com.cn

网友B:
我不知道怎么用S7来实现PID控制,现在手头只有一份PID参数设置资料,望高手能发一份PID控制的程序指导指导我!
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edward0551@yahoo.com.cn
迫切的想知道!

楼主:
其实PID也没有什么难的?只不过没有亲自实践!如果用过一次相信大家会有好多心得!说不定还能总结出更好的实践经验!
没用过PID的朋友最好通过一个项目来实践一下,其次是要有老师指导着学习比较快(在别人指导前一定要自己首先温习一下PID的相关知识,最好熟悉高等数学微积分学PID知识,真不懂也不大关系,西门子的PID调节是套公式).\
最后祝愿大家学习进步!
            工作顺利!

网友C:
PID控制应该就是自动控制的精髓了,希望大家有什么好资料贴上来一起共享啊!

楼主:
是的!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拿出来一块分享!最好是编程示例!具体实际应用的例子!我永远支持知识是人类共同拥有的!
知识共享!

楼主:
菜只是暂时的!

楼主:
过两天我给大家传上个实例.相信通过这个实例大家会有收获的.

网友D:
我也没用过西门子的PID调节,现在正好有个项目要做,有些苦恼,能不能麻烦各位高手给我传一份实例。在此谢谢各位了。我的邮箱是DONG_YX005@163.COM QQ:574238147

网友E:
希望能盼到你的示例说明
期待中。。。。

网友F(2006-04-20):
也想得到一份资料。谢谢!

网友F:
hailiang418@163.com

网友G:
PID在OB35默认是100MS,块之间系统时间为1S,但 要根据实际输出设备来调整,增益GAIN可以是恒定值,也可根据实际做为变量或配方类。其它设置可以看看书及帮助。

网友H:
我现在在用S7-300 PID调试,有反馈值变,可就是输出值总是最大值不变,那位高手知道是那方面的原因吗

网友I:
本人最近在忙一个S7-300编程,里面有用到PID控制,哪位高手可以发个示例程序及说明,谢谢!

网友J:
1:知道PID的原理,不需要任何功能块,自己动手也可以做一个自己的PID.
2:PID是任何模拟量闭环控制的都要用到的经典控制公式.
3:PID的等间隔调用时间是要根据现场实际的,不是"一般为200MS",不同的控制对象时间差别非常大20ms,2s,20s,2M都有可能.
4:不要总看别人的例子和说明,因为针对一个公式,我实在想不出公式的例子有什么用,就编制一个(A+B)*(A-B)的公式一样,知道了公式的原理,你要需要看别人的这个(A+B)*(A-B)是怎么写出来的么???
5:不知道PID的原理,写不出自己的PID,也就永远不会理解真正意义上的PID.

网友K:
有谁了解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扩展,我想用电位器作为输入,调节时间和电压,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功能块啊? 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 renneng23@hotmail.com 可以在 MSN Messenger上联系我, 我白天都在线的...

网友L:
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涉及到了PID控制,不学的缺的确是不行了

网友M:
各位学长,S7-300系统中PID功能块我有点会用了,就是想自己编一个增量式PID编不出来啊,各位学长可以帮帮我吗?我的邮箱:zglx11@126.com,QQ:584503611

网友N:
非常支持,我正想使用它,希望高手多多帮助,提供一些参考例程,谢谢!

楼主:
用西门子 s7_300实现PID控制
在OB35中实现PID控制程序,OB35是一个以固定时间间隔循环执行的组织块,Hardware Config界面里可以设置间隔时间,而这也即是PID的采样时间。
应该注意设置的间隔值比OB35中程序运行时间长,否则会造成系统异常。

楼主:
FB41中文参考文档
FB41称为连续控制的PID用于控制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与FB42的差别在于后者是离散型的,用于控制开关量,其他二者的使用方法和许多参数都相同或相似。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一定要结合帮助文档中的PID框图研究以下的参数,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A:所有的输入参数:
COM_RST: BOOL: 重新启动PID:当该位TURE时:PID执行重启动功能,复位PID内部参数到默认值;通常在系统重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或在PID进入饱和状态需要退出时用这个位;
MAN_ON: BOOL:手动值ON;当该位为TURE时,PID功能块直接将MAN的值输出到LMN,这可以在PID框图中看到;也就是说,这个位是PID的手动/自动切换位;
PEPER_ON: BOOL:过程变量外围值ON:过程变量即反馈量,此PID可直接使用过程变量PIW(不推荐),也可使用 PIW规格化后的值(常用),因此,这个位为FALSE;
P_SEL: BOOL:比例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P(比例)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_SEL: BOOL:积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I(积分)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NT_HOLD BOOL:积分保持,不去设置它;
I_ITL_ON BOOL:积分初值有效,I-ITLVAL(积分初值)变量和这个位对应,当此位ON时,则使用I-ITLVAL变量积分初值。一般当发现PID功能的积分值增长比较慢或系统反应不够时可以考虑使用积分初值;
D_SEL : BOOL:微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D(微分)控制有效;一般的控制系统不用;
CYCLE : TIME:PID采样周期,一般设为200MS;
SP_INT: REAL:PID的给定值;
PV_IN : REAL:PID的反馈值(也称过程变量);
PV_PER: WORD:未经规格化的反馈值,由PEPER-ON选择有效;(不推荐)
MAN : REAL:手动值,由MAN-ON选择有效;
GAIN : REAL:比例增益;
TI : TIME:积分时间;
TD : TIME:微分时间;
TM_LAG: TIME:我也不知道,没用过它,和微分有关;
DEADB_W: REAL:死区宽度;如果输出在平衡点附近微小幅度振荡,可以考虑用死区来降低灵敏度;
LMN_HLM: REAL:PID上极限,一般是100%;
LMN_LLM: REAL:PID下极限;一般为0%,如果需要双极性调节,则需设置为-100%;(正负10V输出就是典型的双极性输出,此时需要设置-100%);
PV_FAC: REAL:过程变量比例因子
PV_OFF: REAL:过程变量偏置值(OFFSET)
LMN_FAC: REAL:PID输出值比例因子;
LMN_OFF: REAL:PID输出值偏置值(OFFSET);
I_ITLVAL:REAL:PID的积分初值;有I-ITL-ON选择有效;
DISV :REAL:允许的扰动量,前馈控制加入,一般不设置;
B:部分输出参数说明:
LMN :REAL:PID输出;
LMN_P :REAL:PID输出中P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I :REAL:PID输出中I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D :REAL:PID输出中D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C:规格化概念及方法: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而这几个变量在实际中都是来自与模拟输入,或者输出控制模拟量的
因此,需要将模拟输出转换为0.0~1.0的数据,或将0.0~1.0的数据转换为模拟输出,这个过程称为规格化
规格化的方法:(即变量相对所占整个值域范围内的百分比 对应与27648数字量范围内的量)
对于输入和反馈,执行:变量*100/27648,然后将结果传送到PV-IN和SP-INT
对于输出变量 ,执行:LMN*27648/100,然后将结果取整传送给PQW即可;
D:PID的调整方法:
一般不用D,除非一些大功率加热控制等惯大的系统;仅使用PI即可,
一般先使I等于0,P从0开始往上加,直到系统出现等幅振荡为止,记下此时振荡
的周期,然后设置I为振荡周期的0.48倍,应该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求。我记得网络上有许多调整PID的方法,但不记得那么多了,先试试吧。
附录:PID的调整可以通过“开始—>SIMATIC->STEP7->PID调整”打开PID调整的控制面板,通过选择不同的PID背景数据块,调整不同回路的PID参数。

网友O(2006-12-22):
我正在愁怎么设定呢!有的地方不明白,现在总算是基本通拉.

网友P:
基本参数有了

网友Q:
南极火:
顶你,太好了,本来用PID时因为只用这几个MAN_ON,SP_INT,PV_IN ,MAN 。其他参数用法不是很熟悉,看帮助也没说明白。现在一看,真是看君一席话,盛读十念书呀。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请问是否有初始化时间长度,一般要多长。

网友R:
除了pid控制环节不是 还有惯性环节和一些放大器吗?
帮我理解一下好吗不然总是很抽象

网友S:
请教各位 ,PID功能一定要在OB35中调用吗,就当一般的调用可以吗?
我就这样做的,不过始终觉得系统调的不是很好,有较大的误差,不过在设备的允许范围的!
请教老大们了!

网友T:
pid参数整定经验值
控制对象 特点 kp Ti(m) Td(m)
流量 对象数值较小有噪音 1-2.5 0.1-1
温度 多容系统大滞后 1.6-5 3-10 0.5-3
压力 容量系统滞后不大 1.4-3.5 0.4-3
液位 允许有静差时不用积分 1.25-5

网友T:
补充一下,对于反馈信号不稳定时,做一个软件滤波,这样效果会好些

网友U(2007-02-12):
有没有哪位大哥介绍下,如何整定PID参数啊

网友V:
有事例最好

网友W:
太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X:
三菱的PID.比如在全新风回风中央空调控制中,就不能按一般资料介绍的经验参数去设定.如下是我们正在用的参数,南方气候:采样时间1000,P=800,I=600,D=0.北方的是P=300,I=800.D=0有兴趣的加QQ6682002交流一下.

网友Y:
用SIEMENS公司的LOGO程序控制器吧?带简单的人机介面,还带有PID功能,用按键就可以编辑控制程序,不像PLC+触摸屏那样麻烦,挺好用的。kqchen@126.com

网友Z:
 不错,不错
 张见识了

网友AA:
大家好,本人在深圳从事自动控制行业多年。主要工作为旧设备自动化改造和自动设备设计。精通三菱PLC,欧姆龙PLC的编程和各种

自动控制程序编写。业余时间承接三菱和欧姆龙系列PLC的程序编写工作,包含旧设备改造、自动化流水线设计、机械制图等仅为个

人爱好价格从优。有意者可以联系:15302653113 刘先生 或者留言15854704 liujianguang7777@163.com

网友AB:
非常有价值,感谢。

网友AC:
本人采用日产PLC 用PID指令编制了一个压力闭环控制程序 经过实践压力在设定点上、下限之间变化 压力不稳定 请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AD(2007-07-06):
  我不知道怎么用S7来实现PID控制,现在手头只有一份PID参数设置资料,望高手能发一份PID控制的程序指导指导我!
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pusheng2008@126.com
迫切的想知道!

网友Y:
能谈谈S7-200中的PID向导的用法吗?我曾用过一次,不成功。

网友AE:
大家好!
   我是S7-300初学者,对PID不怎么了解.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我现在做一个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要用到增量PID,PID的输入是供水压力,输出直接用模拟量输给变频器.PID怎么用?各个参数怎么设置?
   谢谢!
我的邮箱是:lushengwei0209@163.com

网友AF(2007-09-30):
真的不错,我也是就用过一次PID调节,只是调节单阀门的,现在又有新的工程,是调节密度的,就是根据密度的大小来调节管道上加水的阀门,这怎样来调呢?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G(2007-12-09):
 有事例最好!!!

网友AH:
大家好,请问哪位大哥能否告诉我怎样调用S7-300PLC
系统时间,我想在HMI上调用PLC系统时间,因我使用了TP270,时间有偏差,而且修改了不到1秒钟又自动跳回去了,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的邮箱是:terry98long@hotmail.com
  QQ:532182919

网友AI:
我觉得200的PID不是很好用,有时候会不计算,并且要用它的固定格式,还是300的比较好用~!

网友AJ(2008-12-02):
特别赞同"小楼"的观点,我自己就编写PID程序做控制用!

网友AK:
大家好!本人初学PLC-300,最好有一份学习资料,请大家推荐一下,发我邮箱luli757@126.com

网友AL(2009-01-12):
各位好:我在学习S7-200PLC 的过程中碰到点问题,想请教:用PID调节器控制温度,设定温度30度,开机温度为20度,低于20度时不开机。利用向导配置PID时,增益为-1.2,积分时间为20分钟,不用微分。不用手动,反作用控制,(温度越低,变频器转速越慢)。根据PID计算模型,当20度开机时是不是第一次PID的输出为负值?怎么处理?

网友AM:
个人经验,实际上我更愿意把PID当做一个数学公式来理解。

当稳定情况下,误差理论为0,则如果有输出全靠积分量来维持,所以KP值越大,对输出影响越大,反应越快,而TI越大,对输出的影响越小,也越慢,也就是一个大滞后系统了,但是也越稳定,而TI的稳定值需要靠积累(也就是时间,误差和),如果知道稳定情况下的输出,可以人为加一个偏移量上去,可以加速稳定(TI和的的积累时间少)。例如我们V80PID的参数就是增加一个1/3稳定输出值设置为BIAS,会起到加速的PID的过程。PID的公式如下:

xout  = Kp * Err+ 100/Ti  *Sum(Err) +Td/100 *dErr + bias(实际公式还有前馈)我们的详细PID公式可去我公司下载(手册PID2指令中有),bias实际含义为能量损耗,即那些你克服机械惯性的输出。

网友AN: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O:
请教一下,SFB41与FB41的区别,先谢谢了!!!

网友AP:
南极火写的太好了,强顶!!

网友AQ: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真不错。谢谢

网友AO:
请教SFB41与FB41的区别,没有人指点一下么?先谢谢了。

网友AR(2009-02-27):
好贴永不沉底!!!!!!

网友AS(2009-05-21):
没资源啊

网友AT:
自己写的更好用

网友AU:
PID控制原理容易理解,可它的自整定不好做?

网友AV:
30楼写的参数功能真好,我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AW(2013-05-09):
学习了,感觉这块还是很陌生,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AX:
正在为这个头疼,有高人请讲解zouyuehang@126.com

网友AY:
引用 网友J:
1:知道PID的原理,不需要任何功能块,自己动手也可以...

 这已经是最高境界了。。。

网友AZ:
能给个实例说明吗?谢谢。444691695@qq.com

网友BA(2019-06-17):
反倒是广东省广东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