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的故障??

楼主(2006-03-02):
我们做了一个星—三角启动的控制柜,送到现场后发现电机功率较小,于是采用直接启动。按理说我实际只用了一个接触器,另外的两个接触器的主回路并未形成回路,可电动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中容量较小的那个接触器却莫名其妙的烧掉了,引起厂里供电总闸的跳闸,差点引起停产,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可是烧坏的接触器既没有进水又没有杂质进入,为什么会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无缘无故的烧掉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没有图纸吗?您没有表达清楚,容量较小的那个是指哪个是星点接触器吗?按照您的说的理解烧掉了是指触头熔焊是吗?多少KW的电动机,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B:
有图吗?不用的接触器最好取掉,误动作就会短路.

楼主:
烧坏的是星点接触器,电机功率为5KW,接触器的脱扣电流为C20,接线肯定没有问题,是按照标准的降压启动图纸接的。烧掉的接触器二次回路的触头干干净净,但是一次回路的触头焦掉了。把烧掉的接触器拿掉,电机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接触器的脱扣电流为C20》写错了吧?接触器的脱扣电流是什么?从您说的现象来看可能是误动作造成短路。但是您说接线没有问题,就搞不懂了?我的邮箱是:yupeng8530@126.com你发图纸我看看吧?如果不方便,您把没有用到的接触器卸下,然后处理好绝缘。

网友C:
可能有人按下接触器短路了,我们公司就经常有人这样做,甚至用木头顶着接触器让电机运行

网友D:
是不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没有将其余的两个接触器的主回路拆掉

网友E:
低级错误

网友F:
拆掉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