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2nPLC控制三相六拍步进电机的实例

楼主(2006-03-02):
用FX2nPLC控制三相六拍步进电机的实例,我用指令表写出,不习惯指令表的朋友可用FXGP翻成梯形图。
输入端为X0 X1 X2 X3
输出端为Y0驱动A相功放电路
        Y1驱动B相功放电路
        Y2驱动C相功放电路
LD XI
AND T246
AND DECO(p) D1 M10 K3     指定脉冲列输出顺序
AND INC (p) D1            移位值
LD M16
RST D1                    复位
LD M11
ANI X0                    当X0为OFF,电动机正转
LD M14
AND X0                    当X0为ON,电动机反转
ORB
OR M10
OR M15
OUT Y0
LD M11
ANI X0
LD M14
AND X0
ORB
OR M12
OR M13
OUT Y1
LD M13
OR M14
OR M15
ANI X0
LD M10
AND X0
ORB
OR M11
OR M12
OUT Y2
LD M8000                  脉冲频率初值
MOV K500 D0
LD T246                   脉冲列形成
RST T246
LD X1
OUT T246 D0
LD X2                     减速调整
AND M8012
ANI M4
INC(p) D0
LD X3                     加速调整
AND M8012
ANI M4
DEC(p) D0
LD X2                     频率调整限制
OR X3
ANI T0
OUT T0 K480
LD TO
SET M4
LD(p) X3
OR(p) X4
RST M4
END

网友A:
好东东,我顶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明白,但也要顶一下!

网友B:
  复制在什么文件可以直接加到软件里打开啊!

网友C:
复制下来转成梯形图看看

网友D:
希望更多的人像你一样,那点东西看看啊!多谢

网友E:
看得不是很明白,但也要顶一下!希望更多的人像你一样,那点东西看看啊!不要老是搞推销。

网友F:
怎么不能转换呀!~

网友G:
复制下来看看

网友H:
'AND DECO(p) D1 M10 K3'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I:
"AND DECO(p) D1 M10 K3"中的DECO(P)是什么意思?FX2n中找不到这条指令啊

楼主:
DECO是解码指令,将目标元件的某一位置1其它位置0。

网友J(2006-04-24):
DECO(p) D1 M10 K3

网友J:
程序还存在问题。

网友K:
不错嘛,我也顶一下嘛

网友L:
应为以下指令表

LD X1
AND T246
DECOP D1 M10 K3
INCP D1
LD M16
RST D1
LD M11
ANI  X0
LD M14
AND X0
ORB
OR M10
OR M15
OUT Y0
LD M11
ANI X0
LD M14
AND X0
ORB
OR M12
OR M13
OUT Y1
LD M13
OR M14
OR M15
ANI X0
LD M10
AND X0
ORB
OR M11
OR M12
OUT Y2
LD M8000
MOV K500 D0
LD T246
RST T246
LD X1
OUT T246 D0
LD X2
AND M8012
ANI M4
INCP D0
LD X3
AND M8012
ANI M4
DECP D0
LD X2
OR X3
ANI T0
OUT T0 K480
LD TO
SET M4
LDP X3
ORP X4
RST M4
END

网友M:
非常感谢楼主,有资料与大家分享的都这样就好了.

网友N:
正转有问题,xo off and m11 on 时A,B,C相全部输出

网友O:
请问,怎样用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呢?
谢谢!

网友P(2006-08-06):
哦 确实难得啊!
  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Q:
应该顶一下

大名。。

网友R:
控制速度最大每秒能达到多少?就是说用一秒钟从启动到停止,最多能走多长距离?

网友S(2006-09-23):
这有个参数的 启动频率太高 可能丢步

网友T:
值得学习,明天实践。

网友U:
没见过步进电机,何为三相六拍步进电机

网友V:
这样的例子看来会越来越多,这是工控界的好事情.先顶

网友W(2007-06-20):
谢谢,敬爱的楼主!   太需要它了!!   ˉ∨ˉ

网友X:
 是 or(p) x4还是or(p) x2

网友Y:
用个步进驱动器多好

网友Z:
有没有直接用晶体管型的PLC控制步进电机,不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示例呀.

网友AA(2007-08-10):
不是太懂,学习中

网友AB:
还没有用过步进电机,学习中,顶!

网友AC:
下面引用由电工A在 2007-7-3 5:55:00 发表的内容:
  用个步进驱动器多好
--------------------------------------------------------------------------------------------对啊,一路脉冲输出到驱动器就ok 只要驱动器和电机配套 几相几拍都可以啊

网友AD(2008-01-13):
Y002输出条件部分应改为以下:
LD M13
OR M14
OR M15
ANI X000
LD M10
LD M11
LD M12
AND X000
ORB
OUT Y002
M4复位处改为:
LDP X002
ORP X003
RST M4

网友AE(2008-03-22):
请问:
对PLC的输出点(晶体管输出)的响应速度有什么要求吗?可以只用普通的晶体管输出,而不用专用的脉冲输出模块吗?

网友AF:
不错嘛,我也顶一下

网友AE:
这个程序在实际生产中用过吗?
输出脉冲频率最大可以达到多少(脉冲/秒)?用哪个输出口,Y0、Y1,还是随便哪一个?
一台PLC可以同时控制几台步进电机?
谢谢!

网友AG:
 职业自由人:

                不能用呀打不了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