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垦变频器问题论坛

楼主(2006-03-02):
我是三垦变频器厂家的,以后有些问题,我尽量给大家解答-本人已不在三垦,谢谢大家多年的信任!

楼主:
三垦变频器现在销售的变频器按照功率来分:I大容量90-315KW,S2.2-75KW.E系列功率0.4-4KW.
其中E系列有200V与400V系列。关于三垦变频使用或技术沟通,希望我们能做成朋友!

网友A:
    我有一三垦SPF-55KW的控制板少了一相(U)驱动电压(驱动光偶的),该怎么修??????

楼主:
u相对P,还是N的,驱动电压没有?如果主控板损坏,修复的可能性较小,可以CD99初始化试一下

网友B:
三肯变频器质量还行

网友A:
      还有SPF-45KW,一送电就报AL1,复位后就可以用,条件是不能断电,短电再送电就报AL1,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主控板受干扰可能性很大,注意屏蔽线接地线处理。Al1-9主控板故障

网友A:
    我因没有三垦ES-1.5KW的变频器,其驱动光偶是314307,具体全称是什么,你那里有吗?

楼主:
HCPL-0314#500,

楼主:
下面附对于干扰总结,希望通过经验交流,增强对变频器使用的经验
一、 变频器干扰仪表
原理:变频器PWM控制方式工作机制,会产生高次谐波,这样的脉冲调制形式使得变频器运行时在电源侧产生高次谐波电流,并导致电压波形畸变,对电源系统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控制信号干扰特别严重。
处理方法:1、系统接地处理
A、 弱电压、电流回路,应取一点接地
B、 使用屏蔽电缆时应使用绝缘电线,避免屏蔽层与接地通道相连
C、 是电线的接地在变频器侧进行,使用专设的接地端子,不与其它接地端子共用
2、仪表电源处理
加装隔离变压器或者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
          3、变频器降低载波
          4、加装输入输出滤波器  针对谐波频率段100K-10M HZ
          5、加装交流输入电抗器  针对电压畸变、高次谐波
          6、控制线布线整理
             容易受干扰的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安装,信号线使用屏蔽线,信号线电缆套入金属管中,尽量远离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如果必需穿越动力电缆,保证正交。
   注意事项:近两避免信号线和动力线平行布线或与动力线捆扎成束布线。如果平行,信号线和动力线都是用屏蔽线,且套金属管中,距离至少20cm,防止电磁感应噪声及静电感应噪声在信号线传播。
二、周围功率设备干扰变频器
   系统周围存在大功率设备,产生强烈电磁信号,通过辐射和电源输入侧侵入变频器,造成变频器误动作、误报警。
 处理方法:1、在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避免了由电源线引起的干扰
2、将变频器接地端子由以前通过动力接地改为单独接地
3、在控制柜内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上加上RC防冲击吸收装置
4、模拟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在ACM

网友C:
请问三垦机器spf-4.
0,在使用中,有一现场变频器正常运转中,偶尔出现oun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场设备正常运行2年了

网友D:
请教有一台三垦IHF-7.5KW报OCPN怎么修?

楼主:
报OCPN故障可能器件:DCCT、模块、光藕、主控板,首先确认上电报还是运行报,空载时输出是否平衡等等

楼主:
☆风雨无阻:
报oun是变频器直流侧电压过高,检查传动设备是否存在被拖动的情况。如果偶尔报可以加制动电阻即可,电阻请查阅vm05说明书,下载:www.sankenld.com

网友D:
开机报OCPN,发现电流互感器有一只输出0.8v,有一只输出5v,不知哪个是好的?两只都取下,还报ocpn.

网友D:
通电就报!!!

网友D:
韩大师:
    三垦IHF-7.5KW电流互感器你那里有吗?我不知道型号,看不清.

楼主:
HAP7M5-51/4S1,我这里不销售维修备件的。都取下来肯定报。

网友C:
请教韩老师,三垦机器,在用于恒压供水,不带供水基板,无法实现在客户不用水时停机,如果能有参数检测,在用户不用水是,将变频器休眠,用水时,满足一定检测调节,开启,能否实现,可以不可以,厂家加以改进。

网友E:
请教韩师傅.三肯IHF.4KW负载运行时突然频率下降电流也降过会又好了,实际没有过电流保护.不知是那里故障?

网友E:
会是电流互感器问题吗?

楼主:
☆风雨无阻:,对于单泵恒压供水,是使用通用变频器做供水,对于休眠可以通过PLC来实现,或者电接点压力表。作为厂家,通用型实现休眠功能实际意义不是很大,感谢你的谅解

楼主:
飞鸟98:设定频率是何种方式?是否使用自动节能功能,如果电流下降,应该不会 报过电流保护,可以先是用面板给定频率,是否仍然出现此现象。

楼主:
跟互感器没有关系

网友C:
请教韩老师,三垦机器,在很多情况下,在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并没有超过额定工作电流,变频器报警ocpa ocpn open acer,也不知道是变频器检测有问题,还是三垦保护设置的太低,

楼主:
发生报警的原因:一、干扰造成误报警 二、变频器机型未设置正确三、器件损坏(霍尔元件)
操作步骤:一、拆下电机线及控制线,进行参数初始化 ,二、面板启动,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平衡与否 三、仍然出现报警,更换主控板重试 四、带负载测试,如出现问题,检查负载

楼主:
大家好,最近大家工作都忙吧,三垦变频器又推出新产品了,请大家关注!

网友F:
我是华南地区的代理商.三垦有出新产品吗?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G:
楼上的不会看啊
即将推出啊

楼主:
简单介绍一下,对于输出电压不平衡的维修步骤:
1、接插件是否良好
2、测量模块
3、更换主控板,如仍有故障
4、拆下驱动板,进行驱板检查
5、检查驱动板电压检查回路IC5-6,PC12-14
注:电压检测回路只有SHF-11-55KW上才有
欢迎大家多多沟通

楼主:
三垦即将推出第六代大功率变频器,以及自然冷却方式的变频器,敬请关注![/b]

网友C(2006-05-23):
本人在现场预见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三垦的新型面板也就是sop-04,现场操作失灵,具体情况为,如上限频率为50,面板直接调速,按住上升的箭头应该输出频率最多50,单面板显示最多达到600,电机转速听起来非常快,并且按停止健频率还继续升,只好强行断电,还有其他情况,如:同一个参数,不做任何改动,反复,进入参数,数值自动变化,换另外一块新面板sop-04面板,故障依旧,换sop-05面板,故障解决,现场设备上挂着另外一台三垦的,那台机器一只运行正常,请教,是否sop-04面板,功能有问题

网友C: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spf-15k到spf-30k机器带负载空载时电流大,如带2.2千瓦电机,其他功率一般为,2.4A左右,这个功率段,通常为3.0A,不知道是何问题,

网友H:
楼主:您好!
好象很长时间没上来回贴了呀.我现手头上有一台IPF-7.5K上电有时报lun,接触器不吸合,参数也不能初始话.您说除主板外电源会不会有问题呀?谢谢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人跟贴,就没关注,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阿,谢谢

楼主:
好福气:你好,可以先单独测试接触器,如果电压过低,主控板初始化显示“ER U",如果面板显示,主控板电源问题不大

楼主:
SOP-04面板市场反映操作不是很方便,功能简化,对于你这种设置频率的问题,你可以直接设置CD029.我们会关注你反映的问题,谢谢,
对于SPF机器带负载2.2KW的电机,空载电流一般为2.5-3.0A之间。对于变频器功率越大,霍尔元件显示出现偏差 不同而已

网友I:
想知道:三垦变频器E、S、I、WD05系列,哪种型号卖得最好?

网友J:
怎么联系你呀楼主!
我的QQ:376610506

网友K:
韩工怎么联系你.我需要购买三垦I90KW的主控板1片.QQ:9936020

网友L:
韩工:你好!
      我有一台IHF5.5KW,故障显示AL2,CD099初始化后,故障依旧,请问改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M:
我也要购买一块I7.5KW的主控板.  QQ:419129536

楼主:
吴源发,您好:
IHF-5.5KW,上电显示故障AL2,主控板损坏,需要更换主控板。可以问问三垦维修中心试一试是否有?

楼主:
维修中心电话:南方021-62049652  北方:010-82856053

楼主:
对于三垦现有产品系列,E简易型,对于功率为0.4-4KW
                      I大容量  90-315KW
                      S中小容量 2.2-75KW
                      WD05  卷绕专用机

网友N:
现在用日本人变频器吃亏了吧,找说明书也不方便,维修也不方便。你要是用国产的什么都好说。支持一下民主事业吧。

楼主:
三垦即将推出高压变频器,敬请关注

楼主:
三垦变频器以品质为主导,服务为前提,面向广大用户提供及时的服务!

网友O:
三垦变频器SAMCO-I TYPE:if-22k 已经知道是电流传感器坏了,具体型号:S1CM5 日之出的,在那能买到?先谢谢大家!

楼主:
具体型号,例如S1CM5-138/4s?需要确认具体型号?

网友O:
对了!就是S1CM5-138/4s.

网友O:
韩工你好!能给我发一份SAMCO-L系列的说明书吗? lihongjie5698@126.com;谢谢!

楼主:
阿洁,你好:购买S1CM5-138/4s.可以联系三垦南方维修中心,电话021-62049717。
对于L说明书没有电子文档,敬请见晾!

网友P:
韩工,看来你对三垦很了解哟,比我认识的那几位要精.

楼主:
谢谢,我只不过尽力为使用三垦变频器的用户给与一点解答罢了,希望互相切磋技艺。为客户着想,想客户所想,才是一个公司发展的方向

网友Q:
顶,不错。三垦还可以。有I小功率主板,有要的没?

网友I:
韩工您好,三垦EF-2.2K能实现恒转矩功能吗?

楼主:
对于EF-2.2K,用在简单场合开发的变频器,没有根据负载区分恒转矩和平方转矩,在电机额定频率范围内运行,可以实现恒转矩特性。

网友P:
韩工:你好!
    问下你知道三垦E系列的在低频的时候能输出多大的力矩啊?

楼主:
E系列变频器控制方式只为V/F模式,就是根据电机特性,保持主磁通量不变,但在低频时属于欠励状态,输出转矩较低,可以通过转矩补偿来提升转矩。
对于你的问题,应该属于矢量控制的概念,低频输出150%或者120%的力矩。

网友C:
请教韩工,
    变频器用于地毯织机,
    主电机功率30kw,运行,电流在30-110A之间变化,启动时间要求,1秒左右启动到,最高大约40HZ,用户原变频器为Acs的,具体看不出来型号,功率为75k,变频器本身有制动,网上查不到型号,织机,是5年之前从比利时进口的,目前变频器已坏,现换三垦的机器SHF-55K,采用V/f控制,在1秒内,根本不能保证足够的力矩输出,虽然没有过流报警,后采用矢量控制,问题基本解决,力矩感觉还可以,但多大不知道,有时偶尔出现过电压报警,现在还没加制动,估计加上制动,效果会好一些,
请教韩工,
   因设备在停机时有机械刹车,目前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对刹车片磨损很大,如加,制动后,要求极短的时间内,停车,变频器制动参数应如何设置效果最好。

另请教韩工联系方式。可发邮件给我,friend3333@163.com

网友R:
SPF-22,起动到10秒左右报Su.设起动时间30秒,电流150%.起动时测电流uv相要低20v.测模块好。清理卫生后,重装恢复正常。请教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Q:
三垦公司参加北京的2006FA/PA第十届国际现代工厂/过程自动化技术与装备展览会,是否有新产品展示啊?我要去展会,能见到 斑竹?

网友S:
三肯SVF变频器没有通信接口   能否用配件安装一个通信接口吗

楼主:
lnwg:你的操作顺序是对的,对于变频器输出不正常时,要先静态测模块,同时确认驱动光藕是否正常,对于清洁是必需的,灰尘也许造成检测电压回路误动作。
2006-6-28参展北京自动化展,届时有新产品展示,敬请光临

楼主:
三肯SVF变频器没有通信接口,没有RS485通讯口,也没有此选购件,因为此款变频器已经不生产了,现在销售的samco-VM05标配此通讯功能。

楼主:
变频器的制动方式有直流制动、外部制动、直流+外部制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制动方式。对于SHF-55K变频器,需要选购制动单元+外部制动电阻,电阻最小功率:9600瓦,最小阻值13.6欧,制动单元型号:SBU-445.
CD049=99.
需要计算制动量:跟制动频率、制动时间、制动频率比有关

网友C(2006-06-22):
三垦变频器,在供水行业应用,技术特点和性能还是可以的,

   看了其他变频器的休眠功能,和现场实际调试其他变频器的经验,感觉休眠功能,非常好用,现场遇到这么一问题,高楼供水系统,4台泵 新楼大约不到20层,没有用水的,开机试验,压力到了设定压力,但变频器依然维持1台泵,高频率运转,其实只是保压运转,大约45HZ,这时,水泵其实不上水了,但依然,保压高速运转,水被搅得很热,不一会,管道就有点烫手,但用休眠功能,可以让水泵在45hz停止,然后用户用水,变频器检测,反馈和设定值,在启动,非常实用,
当然出现高频率保压运转,可能是水泵扬程选的有点小,或其他原因,如果不用水能回到下限频率运转,也可采取以下方法,
如下:
前提在正常恒压状态下,在不用水的情况下都保持下限频率运行,如cd8设定10Hz,就保持10hz运行,如果不用水了 还保持高频率运行,可能是与系统的选泵不合理有关系。
在这个状态下如何能让它停呢?

我用的方法是:在变频器控制端子有,3路开路集电极输出点,可设定Cd638=14(下限频率一致信号)在变频器在用户不用水时,维持下限频率运行DO1和DCM1输出信号,可以用它来控制变频器运转端子,让变频器停止。
然后如何在启动问题,变频器停止后,如再有用水的压力会往下降,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的下限控制再起动,如恒压在2公斤,当用户用水时可,把电接点压力表的下限设为1.5公斤,可控制一个继电器,在用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启动,启动之后在维持恒压运转,
一般当晚上用户不用水时,停止,用水时自动开启,达到恒压控制的目的

楼主:
你说的情况是不用SWS供水基板的情况,如有SWS基板,可以使用虚拟泵功能。
我补充一点:在使用开路集输出时,要注意接反接二极管。

楼主:
供水系统中,如果泵长期运行在高频率而出口压力不升高的话,还有可能管路密封问题。

网友T:
请教:使用SWS时,在变频报警停机时,SWS的输出是如何动作的,是RY1切换至工频还是所有泵都切换到工频,另外我若使用外部PID控制(外接一个PID控制器)变频器的内置PID是否可以同时用(为了用SWS)?

楼主:
梦工厂,你好,由于4-8号参加展览会没有及时答复。
第一个问题:当使用SWS时,故障时变频就会切换到工频。
第二个问题:可以同时用,不过你要通过外部端子切换。就是PID与V/f切换功能

楼主:
当变频报警时,SWS的输出是把变频切换到工频,如果RY3变频时,也会切换的。
第二问题、如果要同时使用,可以通过外部端子切换功能:PID与V/f切换功能。

网友U:
可以给发一份三肯IPF
电子版的说明书吗?
我的邮箱是likailiangli@yahoo.com.cn

网友I:
IPF是三垦变频器S系列中的风机水泵型变频器功率段2.2-75KW,380V.在恒压供水上采用SWS选件.

网友V:
请问韩工,SPF系列变频器能接压力表显示么?看说明书没看到有
0-10V输出

网友T:
楼上的,SPF有两路0~10V模拟输出,怎么会没看到呢?
谢谢韩工的回复但关于“可以同时用,不过你要通过外部端子切换。就是PID与V/f切换功能”PID与V/F怎么切换?是那一个端子或是那一个参数?

网友W:
韩工:你好!
    我有一台IPF15KW 变频器,使用中总是报,OCA,OCN,OCD。空载检测,输出电压正常,平衡。请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梦工厂,谢谢你的答复,SPF有两路模拟输出0-10V,容量为15mA.
关于PID/vf切换功能:分两种情况一变频器在停止时的切换,通过一个多功能输入端子就可以实现,二、变频器在运行中切换,大多应用在高速卷绕头实例中,需要三垦HW05变频器满足此功能。

楼主:
使用多长时间了,是否跟负载变化有关?排除负载变化,器件是否老化?

网友T(2006-07-22):
最近怎么这么冷清,请教韩工,三垦机器在对外界的干扰方面怎么样,因一些欧美产品都在变频内部有硬件甚至软件方面的减少对外界干扰的装备,不知三垦有没有,最近有印染机械的客户提出某品牌变频用上后对外界干扰大,想推荐三垦故提及以上.

楼主:
三垦变频器内部没有硬件滤波器,欧美企业也要在订单上标明才能够配置滤波器。对于干扰要分清:传导干扰、辐射干扰。处理干扰可以在外置上处理。

楼主:
大家好,最近人气不足阿,天热了,大家都忙了吗?夏季注意雷雨,南方温度过高也是变频器频发故障的原因之一

网友T:
请教韩工三垦IPF-200KW(带160KW潜水泵),变频与水泵之间连线130米左右,除了要改载波频率外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变频器功率越大,其工作的载波频率就越低,除了降低载波,还需要注意输出电缆要比推荐电缆粗。其次由于长距离电缆形成对地电容,破坏电缆绝缘,所以要注意电缆绝缘。第三、条件允许,增加三相交流输出电抗器

网友A:
    韩1工:你好...
   三垦IPF-45KW,启动时报警过流(SC),运行到5HZ时报,又自动从0HZ开始,有时启动几次就成功了,有时如此反复.....电流也不高,40A左右....机子参数恢复也一样....机械没有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X:
我的一台37的SHF的,带载运行到20多HZ就跳LUA.换了台新的就可用了,应该电源没问题.请叫哪出问题了?

网友V:
请问:
     SPF型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开路集电极)需要外接24V
     电源么?

网友Y:
969696:检查一下接触器有没有吸合或触点接触电阻,还有大电容容量有没有减小。

网友Y:
韩工昨天到无锡来的啊,以后有问题还要多请教啊!

网友X:
接触器都没问题,电容不好测,还有啥会有问题?

网友A:
   969696:你好
  检查380/220的变压器是否是好的,根据经验应该是变压器坏了,导致运行欠压报警,最简单的看风扇是否工作???

网友Y:
LUA是加速中欠压,把面板监视设定到直流电压,运行看一下是多少,启动的时候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比较一下就清楚了。看你故障的现象我估计毛病可能还是在接触器触点,接触电阻应该为另。

楼主:
 秋之枫叶:是啊,到无锡也是处理SHF-37K报欠压的问题了,除了变频器的变压器、接触器及触点不良会造成变频器报欠压外,另外还有可能驱动板有问题,更换R37电阻。

楼主:
rubyhe0907:开路集电极的输出信号需要外加24v电源和负载的,否则会烧毁

楼主:
新三毛: "SC"是电流警告,仍然过电流会报OC,通过你描述的情况,应该低频时力矩不足,是否增加过启动力矩补偿呢?

网友W:
韩工:你好!
我有一台IPF15KW 变频器,使用中总是报,OCA,OCN,OCD。空载检测,输出电压正常,平衡。请教是什么问题!
我更换了电脑板,用户使用时又出现OCA,OCN,OCD,都是在电流在20A左右时出现。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Y:
素还真:驱动光耦和模块有问题,换控制板没用。

网友Y:
韩工:报OPEN是CT问题,那报OCPN也是CT不好吗?现在你们是不是I系列的CT不卖了啊,呵呵,看来得找你们老朱了,上次到无锡来于工来了没!

网友A:
韩1工:SC"是电流警告,仍然过电流会报OC,通过你描述的情况,应该低频时力矩不足,是否增加过启动力矩补偿呢?
如何增加过启动力矩补偿???谢谢

楼主:
秋之枫叶:报OCPN是CT的问题,报open的可能光藕、模块。I的器件是不单独买了,因为没有订货了。

楼主:
Cd004低频力矩补偿,如果使用无速度矢量控制,启动力矩也会变大

网友Y:
谢谢韩工,那I系列的CT那给点参数啊,用什么样的可以代替,再次谢谢!可以发我邮箱yjm832@163.com

楼主(2006-08-22):
不好意思,这就不太好说了,本身这个CT也蛮贵的啊

网友Y:
呵呵,是保密啊,价钱没问题撒
有空来无锡玩哦

网友Z:
散热风扇不转,面板无显示,机器可以运行,停放两天,面板显示正常,机器又正常使用.开关电源有问题?

楼主:
散热风扇的线圈是否短路?不可能开关电源问题,有问题不会运行的啊,面板接插是否正常呢

网友Z:
韩工:你好!有一台IHF-7.5K的机,面板无显示,机器可以运行,更换控制面板,,一样面板无显示,停用两天,重新上电,面板显示正常,机器又正常使用。

楼主:
也许那个电容器件出问题,使用了多长时间了,驱动电源的问题较大

网友I:
专业销售工控设备.www.zhuyingchuanq0.b2b.hc360.com

网友T(2006-10-25):
转贴" 我有一用户,自八月份以来已经损坏了4台三垦IHF-132KW变频器,而且都是同一故障,变频内快速熔断器断开,变频是用在螺杆挤出机上的,经现场人员检查未发现异常,只是变频器到电机的输出线较长,约45米。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网友AA:
请教韩工:一台SPF-18.K变频,上电就报OCPn,检查电流传感器和2611V没问题。我怀疑CPU旁边那个大IC有问题?请韩工给以指点!另外想请教下:有没有该机的配件卖?

网友AB: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我这可为你免费检查,另外我这有该机配件。13583135003

网友X:
谁有shf的维修配件.我求购37KW的驱动板和主板的连接插针(40脚的).二手的也可.

网友AC:
  三肯变频器质量还行.请发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AD:
LE-40MTA-E(三菱张力控制器)能控制WD05变频器吗?我的要求是:张力传感器检测的信号送到张力控制器,用张力控制器的输出EAP EAN (4-20MA)串接500欧姆电阻接到三垦WD05的VRF1和ACM ,FRF2和ACM去接VVFD-A的输出,用做一个引导频率.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控制能!但是不稳定,波动太大.请问LE-40MTA-E能设置变送输出信号吗?张力控制器的1V对应张力设定值,10V对应0张力,而WD05的不动作区是设置在4-6v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控制不好张力!!请联系13881161858

楼主:
 大河大河:三垦变频器网站可以下载资料,www.sankenld.com.cn
有问题联系!

楼主:
 学修变频中: 报警ocpn.有可能主控板损坏,

楼主:
 学修变频中: 配件可以与三垦代理商联系

楼主:
 梦工厂: 你好,对于螺杆挤出机出现直流熔断损坏,几次故障并不一样,三垦技术部门在调查中,输出电缆45米,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减少对地电容,比如降低载波频率,但不应该是主要原因。
不管怎样,对于出现这么频繁故障,我们也深感压力,只提供及时的现场服务是不够的,为了能够解决问题,还需要用户对于现场实际操作及运行做记录,来配合我们找出问题。谢谢

网友AE:
韩工,你好.对于4台IHF-132KW变频熔断器故障,现在调查结果有没有出来?

网友X:
谁有shf的维修配件.我求购37KW的驱动板和主板的连接插针(40脚的).二手的也可

网友AA:
韩工:你好!我换过了一块CPU板,还是报OCP,主电路板我检查都没发现问题?请韩工给以指点?

网友T:
韩工你好,说明书vm05中p19的驱动元件是不是制动单元,E系列是内置制动单元,vm05有吗

楼主:
梦工厂,你好,vm05变频器sHF-15K以下内置制动单元,用户只需接制动电阻即可。

楼主:
 学修变频中:整流、逆变模块测量过吗?机器是否受过雷击?检查一下端子排?

网友AA:
韩工:你好!报OCPN我没搞好。另外有同事搞了一下。据他说,调了一下电流传感器内的电位器,就好了。有这种可能吗?也许是我经验欠缺,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如是电流传感器,一般短路信号和地端,故障就可消除。我想请教一下韩工,有电位器的电流传感器,其电位器的功能是什么?怎样调节它?请给以指点!

楼主:
这个问题难回答,一般报ocpn,要检查顺序:主控板、DCCT、驱动板!
对于DCCT内部电位器是电流放大系数吧

网友AB:
出售三垦大.小功率主控板.山东

楼主:
嘉友,山东哪里的阿?有时间聊聊

楼主:
我这里发一些自己对三垦变频器故障诊断心得:
一、PONG
   PONG报警是电源异常,一般都是+24V输出电源有短路现象或主控板不良引起的
1、 通电出现报警,查看主控板和驱动板的接插件,是否有针脚插弯的现象
2、 更换主控板
3、 拆下驱动板进行检查,例如:光藕PC9不良,更换即可
二、变频器无负载运行正常,带负载运行报“OcPA”
1、检查模块是否正常,如正常,以下操作。
2、空载检查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3、三相输出平衡,更换霍尔元件
4、三相不平衡,先更换主控板
5、仍然不平衡,更换驱动板
三、风扇不转
   第一步、检查接插件
           风扇、驱动板连接是否正常
   第二步、检查风扇
第三步、驱动板进行基板检查:检查风扇的驱动回路
第四步、SHF-1.5K~30K风扇驱动回路是一样的,测量D10、TR1、R29、R30、PC9
测量时要把器件拆下来侧量,如阻值不一样,更换即可

网友AA:
三垦的变频维修较少,渴望韩工可以多写点心得,以供学习。谢谢!

楼主:
没关系,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啊!

网友W(2006-11-28):
韩工:你好,有一台SHF2.2KW 变频常报,OH检查风扇正常,温度业正常。使风扇不转也不报OH。请问什么故障。

楼主:
对于SHF-2.2K的变频器,对风扇有监测功能,如果监测信号出现异常也会报OH,还有可能主控板出现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故障现象:SHF-15K无显示
检查步骤:更换Q1、HIC后,仍然出现一声响声,但仍然没有显示
检查变压器的二次侧,经检查发现4506以及D10二极管短路,既而造成二次侧的短路,更换以上器件,变频器正常

根据这次经验,变频器无显示,开关电源损坏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电源短路造成的无显示,当出现上电有响声时,说明开关电源已经起振。

楼主:
多谢大家对三垦变频器的关注,我希望从这里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能够为大家解决一些事情!

楼主:
对于客户反映干扰问题,首先要分变频器干扰仪表还是周围功率设备干扰变频器?
一、 变频器干扰仪表
原理:变频器PWM控制方式工作机制,会产生高次谐波,这样的脉冲调制形式使得变频器运行时在电源侧产生高次谐波电流,并导致电压波形畸变,对电源系统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控制信号干扰特别严重。
处理方法:1、系统接地处理
A、 弱电压、电流回路,应取一点接地
B、 使用屏蔽电缆时应使用绝缘电线,避免屏蔽层与接地通道相连
C、 是电线的接地在变频器侧进行,使用专设的接地端子,不与其它接地端子共用
2、仪表电源处理
加装隔离变压器或者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
          3、变频器降低载波
          4、加装输入输出滤波器  针对谐波频率段100K-10M HZ
          5、加装交流输入电抗器  针对电压畸变、高次谐波
          6、控制线布线整理
             容易受干扰的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安装,信号线使用屏蔽线,信号线电缆套入金属管中,尽量远离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如果必需穿越动力电缆,保证正交。
   注意事项:近两避免信号线和动力线平行布线或与动力线捆扎成束布线。如果平行,信号线和动力线都是用屏蔽线,且套金属管中,距离至少20cm,防止电磁感应噪声及静电感应噪声在信号线传播。
二、周围功率设备干扰变频器
   系统周围存在大功率设备,产生强烈电磁信号,通过辐射和电源输入侧侵入变频器,造成变频器误动作、误报警。
 处理方法:1、在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避免了由电源线引起的干扰
2、将变频器接地端子由以前通过动力接地改为单独接地
3、在控制柜内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上加上RC防冲击吸收装置
4、模拟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在ACM

楼主(2007-01-15):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F:
韩工:你好 三垦的变频器对时控开关有干扰.我加了个隔离变压器,可还是不行.我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变频器功率多少?变频器电源端增加输入滤波器效果会好些,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至30左右,另外你看是否是辐射干扰?

网友AG:
报缺相不一定是 光偶的问题 摔开负载  用模拟表分别测试  如果是 查驱动部分  如果不是 查它的检测

网友AH: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使用三垦变频器的心得,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H:
韩老师:选用带有选购件SWS的samco-vm05-45KW变频器实现一拖二恒压供水的精度及稳定性是不是不如用PLC及外置PID配合samco-vm05-45KW变频器实现的同样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AI:
楼主:
     我有台I系列的变,按面板什么键都显示ER C,可以帮帮我吗?连设置也进不了,都是显示er c...

网友AH:
韩老师,有时间能不能解答一下 我上次留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T:
用变频器的PID要好些

网友AH:
梦工厂,你好,你所说的变频器的PID是不是其本身内置的PID啊?

网友AH:
怎么在这个论坛里,讨论一个问题,给一个答复有这么难吗???

楼主:
不好意思,出差了没来看看!
变频器内置PID功能,cd122比例,CD123为积分增益(积分时间的倒数),设置值越大,反映越慢!

楼主:
同时呢,SPF-45K变频器不提倡用SWS选购件,主要考虑切换出现过电流!如果通过PLC来切换,可以通过改切换的配合,45KW有成功案例!

楼主:
显示ER C是你设置超过了设置范围!具体你怎么操作的,是否可以详细讲下?

楼主:
变频器可以报故障了,可能主控板故障1

网友AH:
韩老师: 您好,不好意思啊;我用SWS实现恒压供水时,使用固定模式,而且在设计的时候也简化了,不存在泵的变频和电网直接控制之间的切换;只是在变频泵达到上限频率时,供水量仍小于用水量时,工频启动第二台泵,而此时变频泵根据压力情况,进行变频调节;当供水量大于用水量时,变频泵达到下限频率时,第二台工频水泵退出;工频泵进行调节,实现恒压供水.难道这样还存在切换过电流吗?

网友AH:
韩老师:我这样设计,变频泵用远是变频泵,不存在变频泵在工频运行时,由电网直接驱动,转换为变频驱动,当变频器出现故障送修时,这台变频泵就无法运行了,只好选择手动启动另外第二台泵以备一时之需;我想这样应该不存在切换时的过电流吧

网友AJ:
楼主韩工:我有一台IHF-250Kw三垦变频器空载出现OCPN,而且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可能是何故障?

楼主:
华东一笑: 这样就没问题了,精度差不多!用sWS的安全性应该更高一些!

楼主:
秦岭山人:可能是DCCT出现问题了!还有可能主控板、干扰等原因!有没脱掉电机运行,测量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AH:
韩老师,谢谢啊,我们公司对三垦变频器的使用量比较大,也比较信赖该品牌,希望您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AJ:
楼主韩工:我有一台IHF-250Kw三垦变频器空载出现OCPN,主控板我用IPF-110K试验了,正常,同时我因250K的变频器太大只把主板和驱动板拿来修,单独给主板和驱动板送控制电(不带模块及吸收板)显示正常,是否可以认为驱动也OK?

网友AJ:
电流传感器也是110K的,空载应该和250K的一样的吧!

网友AJ:
韩工你好:IHF-250Kw三垦变频器空载出现OCPN,主控板我用IPF-110K试验了,正常,我用IP110K的变频器能不能试验250K的驱动板?IP110K的变频器是好的

网友AB: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AJ:
谢谢各位!我已经确认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AH:
韩工,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变频器输出侧的电压,竞然把万用表烧坏了,实在是想不明白啊,V/F不是接近不变的吗,当时变频器的频率也就是40HZ,那么输出电压也肯定不会超过380V,怎么会烧坏表呢,表的量程是交流600V啊,变频器是IHF 110KW

网友AJ:
韩工你好:IHF-250Kw三垦变频器OCPN,已经查明是DCCT出现问题了,有人建议我调整互感器,该互感器内有2电位器,一个是偏置,另一个是放大倍数,不知如何操作?你能讲讲吗?谢谢侬!xiaocxx3103@sina.com

楼主(2007-02-14):
有GAIn调整增益,Of,是调零的!对于DCCT出现问题,最好成对更换。

楼主:
一般不会烧毁仪表的,另外测量电压时,可以先调CD051=0,这样谐波就会小些

楼主:
在佳节到来之际,祝大家:春节快乐、2007年金猪发大财!
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网友AE:
韩工你好,我想问一下,三垦IHF-220KW功率段的变频器有没有?

楼主:
五品剑,您好,IHF-220K有此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新的一年,新气象,都上班了吧,07年还要大家多多沟通

楼主:
 五品剑:你问的IHF-220KW,现在都是SHF-220KW,具体销售请问原来销售渠道!

网友AH(2007-03-23):
韩老师,当SPF/SHF系列变频器利用外部端子远程控制时,利用AOUT1端子外接数显频率表时,cd127调节系数为多少时,外接频率表能和面板显示频率完全一样啊?

网友H:
    最近,三垦I系列的零配件很难买到,不知韩工能否帮忙?有货的QQ:175627138联系.(浙江省义乌的)

网友T:
127需要根据自己情况调的,还要看所用频率表的量程和所接收的信号范围是多少,没必要完全一样吧,一般都会有零点几的误差

楼主:
对于频率表,需要了解它本身的参数,AOUT的输出,是0-10V

网友AK:
三肯最老的90KW 运行正常不能改参数

楼主:
具体型号/一开始的变频是通过电位器调参数的

网友AB:
我这里三垦I系列配件齐全.13583135003

网友AL:
韩工,请教一个SPF三肯恒压供水问题:利用三肯内部PID,外加PLC实现多泵循环切换,出现一问题,当管道压力较低,将变频泵切换成工频后,上第二台泵变频过程中马上出现保护,原因是此时变频器的频率下降很慢,在较高频率切换引起。请问切换过程中频率下降快慢(减速时间)与哪些参数有关,我调了cd12,cd122.cd123等参数均无效。在几个工程都出现过此问题。我的QQ:70064583

网友T:
楼上变频出现什么保护,报警内容是什么,我以前调过好多用供水基板控制多台泵的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J(2007-04-23):
韩工你好:IF-22Kw三垦变频器空载OCN,(偶尔报OCA),报警出现的时间有时1个小时出,有时十几分钟,有时刚刚启动出,估计是什么问题?驱动板?CPU板?

网友AL:
韩工你好,今天跟你通过话,我的邮箱为qjywzs@sina.com

网友AM:
去年我给一台三垦变频器(具体型号已经忘了)接线完毕后试车,电机反转,由于没带说明书,只好将变频器出线侧两相对调,通电运转烧毁变频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尹建:运转就烧毁可能电机缺相引起的

网友AN:
三垦的变频器的确挺好,只不过更新太快。配件难找,价格很高。试问一下,你们一年中给中国市场留下了多少产品。又把售后服务留给了谁,配件价格不用说,给你们技术支持打电话。说对不起产品已经淘汰了,配件没有。我们是从你们三垦赚到了钱,但是你们也留给了我们很多。衷心佩服你们的技术,但是也鄙视你们的服务。

网友AB:
绝对怪问题!!!
三垦IHF-132K通过面板、CPU板都无法启动,面板显示正常,能修改参数,恢复出厂值,更换CPU板问题一样,无报警内容,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O(2007-06-27):
三垦变频器供水基板用于固定方式时RY2起什么作用

网友AP:
韩工:我有一台IHF-75K的变频器,现在上电有显示正常,但接触器不吸合,端子台短接运行显示LUN。接触器是好的,电压正常,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A:
   IHF-75K的变频器,现在上电有显示正常,但接触器不吸合,端子台短接运行显示LUN。接触器是好的,电压正常,请问该如何处理......变压器有问题??三垦通病

网友AP:
谢谢新三毛,IHF-75K变压器输出正常,风扇转,参数改不了,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AP:
另有一台SHF-37K的,输出W相缺相,查主板W相无输出信号,该如何处理,还是只有换主板。

网友H:
我这里有一台SHF-2.2K的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工作.主回路正常.开关管好的.24欧电阻断,装好发现开关电源驱动板上的M51996AP的12\14脚电压只有6.8V.查遍整个开关电源未果.最后在我隔壁邻居小孩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他把西瓜汁弄到我的板上,我用清水冲洗的时候,发现连接电源板上的电容接脚断裂了.重换电压正常了,变频器也好了.希望各位同仁注意喽.

网友AH(2007-08-14):
韩老师,我这里有一台7.5KW的SPF变频器在拖动一台4KW搅拌电机(恒转矩),空载没问题,可以稍微一加负载就跳机,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Q:
你好韩工:
   我有一问.我在维修一台三肯变频器时发现有这样两种故障现象:
   一.在参数设为外部端子控制的情况下,端子无法按设定参数运行,相当于所有的端子都失去了作用,无10V电压.
   二.交流接触器不动作(光偶.开关管)是好的.
 请问应从那些方面入手检查
QQ:451294460

网友AQ:
面板上可以正常设.写参数.在交流接触器不动作的情况下,空载时可以运行
当然如果能有你的电话号码是我的荣幸,以便交流

网友AR:
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AS:
http://www.bogelang.com.cn/ProductShow.asp?ID=118

DB-2000智能型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

1.可实现多达5台主泵之间的自动切换,循环启动或直接启动,配置灵活、启、停泵设置方便。
2.9种应用宏选择,全面满足各种复杂供水系统。
3.内置实时钟,可编设压力运行图,实现每日多达8段定时高、低压供水及开、关机功能。
4.系统提供两种节能工作方式,休眠功能或附属小泵功能。
5.故障自动复位机制,延时可调。
6.变频器出现故障后,可选择自动转入工频运行(压力区间控制)。
7.在线编程功能,设置、调试方便。
8.具有完善的密匙功。
9.具有正、负反馈功能选择,既可以用于供水,又可以用于抽水保持水位。
10.具有锅炉补水控制,泄压阀压力区间控制功能。
11.适应性强,可用于国内外所有品牌变频器。
12.模拟、数字信号全部采用光电隔离,抗干扰能力强。
13.器件采用先进SMT(表面贴装)生产工艺,结构美观大方。

网友AT:
我公司一台三垦变频器,160KW负载为锅炉引风机,最近经常出现恒速欠压或减速欠压,复位后正常使用,所取信号为锅炉负压值,加速时间为110秒,减时间为100秒,请问何故障.谢谢!

网友T:
是不是电源电压低,可增设低电压补偿功能

网友AU(2007-10-07):
韩工 你好 我公司有台无塔供水三垦变频器SAMCO-L LF-2.2K电压偏高时便停了.请给传一份三垦变频器SAMCO-L 变频器说明书.谢谢!!
 HESHWANG@YAHOO.COM.CN

网友AV:
三肯EF-2.2K上的驱动光藕314 318是什么型号,你有没有

网友AW:
大家好,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很多搞传动的兄弟没有西门子传动的资料,或者不全,导致自己不能迅速的解决问题,或者不能理解其中的调试方法,没关系,大家可以给我邮箱发短信,我会发给大家的。仅限西门子传动资料。
zhuoyonghao@163.com 13911168197 联系人:Mr John
北京市晶岛变频传动培训中心 培训热招中
发邮件报名或咨询均可,请附带个人资料

网友AX:
韩工;你好三肯 I系列的变频器电流传感器里面的10358运放集成能用LM358代用吗,他们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Y:
韩工你好:我有一台三垦SPF-37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出OUN复位不了。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Z(2007-12-15):
11KWSPF是三线风机的换成两线的调什么参数???????????????

网友Y:
SPF-11KW应该是二线风机,SPF-7.5KW以下才是三线的

楼主:
本论坛讨论技术应用问题,避免广告、销售问题,如果大家应用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对于维修问题,三垦有售后服务中心,电话:010-82856150 北京
021-62145864 上海

网友AZ: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学习一下修变频器可以给点图纸吗?邮箱zhaohonggangzzz@126.com谢谢

网友AZ:
spf四千瓦变频器是三线风机的换成两线的调什么参数
谢谢?????????????????

网友AB:
请问三肯EF-2.2K上的驱动光藕314 318是什么型号

网友AB:
请问三肯EF-1.5K上的驱动光藕314 345是什么型号

网友AZ:
大家好请问一下三肯SPF7.5KW显示PErr是什么故障,说明书 找不到。断电不能复位

网友BA:
看看主控板的跳线有没有短接。

网友AZ:
谢谢//以修好恢复工厂设定值

网友BB:
你好,韩工,我这有台三垦SHF-4KW,通电面板没显示,听到内部有嗒嗒的响声,这是怎么回事,请指点

网友BA:
开关电源短路,没有起振

网友BC:
型号IPF-37K的变频器更换过接触器旁边的那个50W的电阻.现在开机后电动机运行正常.就是散热风扇没有运转.请问是否正常.风扇是好的.是否到了一定温度才会转.其他地方不会有问题吧.因为电机运行是好的.

网友BD:
IPF-37K的风扇是到了一定温度才会转

网友BE:
韩工:请教IF-5.5KW变频器的电源振荡频率是多少??

网友BA:
51996可以达到100K,但实际应用的时候决定于电阻电容的取值,大约工作在80-90k.

网友BF:
请问三肯EF-2.2K上的驱动光藕314 318是什么型号
HCPL0314 我有0635-2127021

网友BB:
TO:FLYSK
     你好,你说的开关电源短路,我查查没短路啊,通三相电有声音,象是变压器发出的

网友AZ:
你好/?三肯SPF变频器有限时运行吗?什么参数CD202是调什么的

网友AZ:
CD900=365=1是调的什么?

网友AT:
请教三垦变频器PID控制时,由外来反馈信号4-20ma,内部设定信号怎样设定,没有电位器,也没有外来电压与电流信号,相关参数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T:
韩老师:三垦变频器在PID控制时CD002=1时面板控制频率能否当PID的设定值,如不行相关参数怎样设定,急急,谢谢了

网友BA(2008-01-14):
把CD029的值当作PID的给定即可

网友BG:
韩工:你好,我有一台SHF 45KW的机子,变压器坏了,不好配,能给我提供点帮助吗?E-Mail:ylbpq@163.com

网友BH:
我仔细看了所有的贴子结果是没有所得!楼主不知道是不是搞维修的,回答问题总是好象做选择题,给一大堆可能性!希望用维修实例来回答!

网友AT:
三垦变频器CD029说明书为一速频率,如设定压力百分比行否,请赐教.

网友BI:
学习了!
中国电力技术网

网友BJ:
特价供应三垦变频器EF、ES、ET(一级代理)常备现货
详情请来电咨询姚先生:13423055534

简介
结构紧凑、操作简便、功能丰富被  全情演绎。
基于 SANKEN 第五代变频技术研发的小容量通用迷你型变频器。其精巧的造型,充分体现了三垦力达的人性关怀,书本式的造型方便用户安装的同时节省更多空间。
 可完全满足纺织(针织)、包装、运输传送、食品、医药、木材加工等机械装置的高性能、特殊工艺及节能等各种需求。
 功率范围0.4KW~4.0KW,并依据用户使用的不同电源环境提供三种系列产品:
ES系列,230V级单相输入,
功率范围:0.4KW~2.2KW
ES-0.4K
ES-0.75K
ES-1.5K
ES-2.2K

ET系列,230V级三相输入,
功率范围:0.4KW~3.7KW
ET-0.4K
ET-0.75K
ET-1.5K
ET-2.2K
ET-3.7K

EF系列,380V级三相输入,
功率范围:0.4KW~4.0KW
EF-0.4K
EF-0.75K
EF-1.5K
EF-2.2K
EF-3.7K
EF-4.0K

三恳变频器EF、ES、ET系列
 ● 外形小型化设计,安装方便。
● 标准配备调节频率用电位器,操作简便。
● 可方便地将操作面板引出。
● 具有6路外部输入多功能控制端子。
● 含V/f分离功能,适用于特殊的应用场合。
● 全系列均含制动单元(制动电阻为选购件)。
● 具有过电流、过载、欠压、过压、输入及输出缺相、散热器过热等多种保护功能。
● 具有自动节能功能,可实现电视高效率节能运转。
● 标准配备RS485通讯接口。
● 内置PID控制功能,便于实现闭环控制。
● 变更数据查询功能:可以简单检索变更了的数据。
● 数据的复制功能(需选购SAMCO-Um05操作面板)。

网友BK(2008-02-13):
大家新年好呀

网友BL(2008-04-01):
韩工:你好 !我有一台IPF-30K变频 ,启动十分钟后显示屏出现“OUN”,可能是过压保护动作了,请问如何排除此故障。谢谢

网友BM:
楼主,你有三垦SVF-552变频器说明书吗?请发一份过来给我好吗?我的邮箱是liupijie@163.com

网友BN(2008-06-02):
谁要三恳主板I系列   IPF-22K   22KW的,,,要联系  侯先生15052275092

网友H:
韩工:

     新版的SHF-4.0K变频调速器,驱动光藕A3120V边上的稳压管是几伏的呀?  上面字体88还是188不是很清楚,到底是8.8v还是18.8V心里没底,特前来咨询,谢谢赐教.

网友BO:
惠州的,那理有代理?

网友BP:
我有10几台三垦SAMCO-vm05变频器SHF系列7.5KW/380V 8-9成新,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13511378079周工

网友O(2008-07-05):
请教韩工:一台三垦IHF-37K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显示电流增大很多,电机声音不正常,变频器报OPEN后停机。然后再启动还能开机。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吗?开始电流显示是很正常的,而且三相测量非常平衡。没有输出开路的现象。非常着急得到指点,生产线停了。

网友AH(2008-08-07):
韩老师:
           我这边一套"一拖二"恒压供水系统,选用的是SPF-45K变频器,并内置SWS供水控制基板;最近出现奇怪的故障;变频器故障停机(故障代码OLA),同时工频泵自行启动,经检查竟然是SWS用来判断投泵运行的RY3继电器工作,而变频器故障停机时,SWS最应该工作的RY2继电器反倒没有工作;请问是不是SWS出现故障?

网友BQ:
楼主:

  你好,我这里有一台三垦SRMCO-VMO5,我这里要托4台电动机,要求顺序控制,分手动和自动,请问手动和自动分别是如何运行的,变频器是用PLC还是其他控制的,是如何实现的。。谢谢。。。在线等候。。

网友BR:
谁有三肯IHF-7.5K(E)主板

网友BR:
谁有三肯IHF-7.5K(E)主板  13783837524

网友BS(2008-09-06):
我单位有台塑料粒子切粒机,2.2KW6极电机,三垦(江阴)2.2KW变频器,24小时连续运转,面板操作,运转频率27Hz,前4年运行一直正常,最近几个月经常停机,一周一到二次,故障显示为"恒速低电压"或"恒速过电压",换过4KW同型号变频器,加装电抗器,滤波器,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还有什么办法?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T:
工况条件下连续4年24小时运转,是否部分器件寿命开始不稳定了?什么型号的机器?SPF,EF,IF?

网友BU:
韩工,你好。请教一下;shf-55kw运转显示lun。输入400伏,母线直流电压585伏。请问应该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BV(2008-10-17):
对:huirong 关于我单位有台塑料粒子切粒机,2.2KW6极电机,三垦(江阴)2.2KW变频器,24小时连续运转,面板操作,运转频率27Hz,前4年运行一直正常,最近几个月经常停机,一周一到二次,故障显示为"恒速低电压"或"恒速过电压",换过4KW同型号变频器,加装电抗器,滤波器,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还有什么办法?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内容的回复:电容估计不行了,更换试一下。

网友BW:
大家好,谁有SAMCO-L  93L 20-A变频器3。7kw说明书吗??或者是有懂的朋友,可以帮帮我吗??

我的邮箱是:WDYX5417·163。com电话是13921835518 谢了

网友BX:
请问,220千瓦三垦在发生瞬间停电后,经3秒再来电后,外部启动继电器正常吸合,但不启动,不报故障,为什么,以前工作正常

网友BY(2008-11-18):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BZ:
三垦变频器上电报OUN是哪的原因?!!!!!!!!!!!!!!!!!!!

楼主(2009-01-14):
大家好,恭祝大家2009年新年顺利,我08年一直在做拉丝机方面的调试,工控登陆的时间少了,大家见谅,09年我继续争取在拉丝行业学习,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有Sanken变频器问题我可以帮大家转交专门解答这方面问题的工程师,比我经验丰富

网友CA:
变频器上的频率上不去是什么情况啊,就停留在一个数值上乱串

网友CB:
韩工你好:

       我想用一台22KW变频器做软启动起用,依次启动3台22KW风机。先用变频器启动第一台风机,运行达到50HZ时,断开变频改用工频,变频器停一段时间后在启动第二台风机。。。。。。依次启动。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有什么弊端?请指教,谢谢!

网友CC:
韩工你好:
       变频器输入电源为交流380V、50HZ,需要输出交流220V,60HZ的电源,不知可行?

网友BT:
当然可以了,设定输出电压和频率即可!

网友CD:
我有一台SPF-55KW三垦变频器运行1小时或者2小时出现LUN恒速低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输入电源390V不低,不知道什么原因,内部接触器应该是好的,另外可否设置F46=1,瞬停再起,取消低电压报警。

网友CE:
各位大哥!小弟不才,想请教下我要用SHF系列55K的变频器来拖16台18.5KW的电机,输出频率为33.5HZ,参数要怎么样设置才算最好呢?要不要全部都要更该呢?还是更该部分呢?有那位大哥可以指导下!!

网友CF:
各位高手:新年好!请教一个问题:在我们小区的变频供水中,用的三垦SPF-22变频器拖4+1电机(大泵22KW,小泵7.5KW),有专门的供水基板。控制中使用了第二压力(第一压力为高峰时0.68MPa,第二压力为低谷时0.65MPa)。小泵在白天用水低谷时很正常(稳定在0.65MPa),但在晚上后半夜用水低谷时,压力反而高过高峰压力0.68MPa稳定在0.72MPa左右(应该稳定在0.65MPa),此时如果调低Cd8,则大泵转换不到小泵上去。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CG:
可能是辅助泵选的有点大了

网友CH:
三垦变频器在供水中如何应用?应配制那些元件?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CI:
请问:c控制回路电源部分。触发开关管的51996有替代元件吗?开关管不导通,静态测量无异常,变压器无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haisen, 首先你的第二压力设置与正常压力太过接近,大泵与小泵的切换是CD171\CD172  设置来切换的,进入辅助泵的动作应该是只有一个大泵工作时,频率逐步下降,符合CD172时间后进入辅助泵.你按这个试试

楼主:
三垦变频器在供水中配SWS供水板.

楼主:
谭光兴,你好

变频器的低压报警是无法取消的,你首先改用面板控制起停,看是否也有同样现象,同时要判断LUN 的报警具体原因,需要用排除的方法

楼主:
韦强 ,你好

变频器停在一个频率波动,是控制原因,控制方式\负载特性有关

楼主:
应大家要求,提供一些维修案例,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大家多多交流:

故障现象:SHF-1.5K上电跳空气开关
检查布骤,检查压敏电阻,由于检察不出来好坏,先拆掉再上直流电
此时仍然出现上不了电的情况,再拆下整流模块,重新上电,仍然出现此现象
考虑开关电源问题,拆下Q1,上直流电,故障现象解决,更换HIC和Q1
原因:不能判断这两个器件那个损坏的情况下,都更换避免损坏Q1。然后上电,变频器出现OUN报警,所有灯闪烁。这时有连个故障点:一、IC3损坏,检查CN2的4脚应与12G没有电压。二、主控板损坏

网友CF:
请教han1高手:三垦变频器加SWS板用在恒压供水中,按说明,如果要用辅助泵的话,好像辅助泵只能是工频运行?能不能辅助泵也实现变频运行呢?谢谢!!!

楼主:
呵呵,不是什么高手,只是大家交流一下,辅助泵是通过控制继电器来实现的,所以只能工频,如果想实现变频,二个方案,一继电器控制一小变频,二、不用SWS,用PLC来实现控制。

楼主:
维修贴:

OCx是过电流,应该是模块和驱动板、主控板不良引起的
第一、 要看接插件是否良好
第二、 测量静态模块的阻值,测量方法
第三、 模块、接插件良好的话,更换主控板
第四、 把驱动板拆下来进行基板检查,如有不良,维修
第五、 检查PC1等光藕是否存在虚焊的情况

网友CJ(2009-02-17):
韩老师:你好

    请教一下SPF系列 点动正方向怎么实现

网友CJ:
韩老师:你好

请教一下SPF系列 点动正反向怎么实现

楼主:
多功能段子定义为:jog+FR ,既DI3=11,DI4=12,即可以实现点动正反转

网友CK:
我想请教一下EF—1.5K的变频器为什么按启动就是不启动(远控也是一样的)参数也是设置正确的,不知道哪出了问题!!请指点一下

楼主:
你先初始化一下,然后你看运行信号给过来没有,给过后,DRIVER下有灯是否闪烁,

网友CL:
请问开机报OH跟什吗电路有关。温度正常,SAMCO---VM05.      22KW

网友CM:
不错,以后碰到三肯问题找您了!!!

楼主:
跟多方面有关: 一风扇短开路, 二,控制风扇相关电路,例如接口\片子什么,自己可以做静态测量.三\主控板机种跟变频器实际功率匹配等主控板原因

网友CN:
你好请问SPF-22K温度传感器的阻值是多少?

一通电风扇就转对?报OH   怎样解决呀?

网友CF:
han1工:你好!按三垦变频器说明书,三垦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中如果带辅助泵,辅助泵是不能变频运行的,你在302楼也说:除非另加一个小变频器或者将SWS改成PLC控制,可我现在就用一台三垦变频器加SWS控制三台大泵和一台辅助泵,而且辅助泵也是变频运行用了几个月了也没出现什么问题。有机会过来看看!!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的供水变频器在一打雷时就报警而停止工作,而且的高区和低区的都报警停止,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haisen ,那还要你多指教,你怎么控制小泵也变频的,也好推广一下哦,大家多交流,变频器对于雷击一直是个致命的问题,每年雷雨多发期,变频器容易损坏,报警应该是好事啊,总比损坏的强,还请告知报警代码

楼主:
 如 日 中 天,变频器上电就转,肯定修改了参数,CD671=1,常开,报OH 首先要排除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CF:
谢谢314楼han1工给予回复关于雷击变频器的问题,雷击后变频器报警代码的内容是过电压。

另外关于如何在不增加设备(不外加像你说的小变频器或者PLC)也使辅助泵变频运行,等我在6月份论文答辨以后一定在此把实现的方法与大家一起共同分享。

网友CF:
han1工,你好!如你在6月份之前有机会到深圳这边来出差的话,本人一定邀请你来我公司现场看一下我是如何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实现辅助泵也变频运行的,同时本人还要请你看一下我是如何在用水的低谷期(尤其是夜间)甚至连辅助泵、大泵都不用(变频器处于休眠),而用户家仍然正常供水,辅助泵的变频运行我只放在白天的用水低谷时段来用。(我所实现的前提基本是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的)。

网友CO:
韩工:请教一下spf-11k显示oun该怎样解决?

楼主:
用户正常供水而动力休眠,用了无负压原理既从进水侧引入管路到出口,是这样吗?我很少去深圳出差的,办事处到是有机会?请告之贵公司地址,去参观一下?

楼主:
报OUN,从工艺看下,是否存在被拖动的因素,如果存在,看是否可以共直流母线,同时变频器增加制动电阻.

从机器来看,报OUN的话,驱动板检测回路芯片IC3,及主控板排除掉

网友CP(2009-03-22):
han1工,你好!现在一台三垦LF系列变频器需要参数初始化重新设置参数,请问可否把说明书传我一份,我的邮箱yuanhui_05@163.com,非常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Lf说明书找不到,很久了

网友CQ:
是啊,我以前单位用一台三星变频器来控制3台泵在压力变送器好的的情况下常遇到1台或2台以工变频运行有时又以非常低的频率运行,有时显示变频器有故障有时又能正常使用。

网友CF:
han1工:您好!请教“第2泵增减切换时间选择指令(选购件)”具体怎么理解及怎么使用?最好能用例子说明!谢谢!

网友Z:
我感觉这个帖还有很多没有具体的维修性东西,应说一些具体的实际的、维修常见故障的经验,让人去直接知道问题;顶。。。。。。一个从VF---M---i---VMO5---e系列使用的老客户。

网友Z:
han1工:您好!ef-1.5k变频器的摸块FR10R12KE3,在那里可以买到,价格如何?

楼主:
021-62145864,三垦力达南方维修中心,价格请咨询,或者留下电话跟你联系

网友CR(2009-04-24):
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是于2003年8月组建的股份制公司,是西门子变频器中国一级代理及指定专业技术服务中心,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一级代理及指定技术服务中心。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国内最具规模的专业变频器及直流调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在深入研究变频器及直流调速设计理念和核心技术的基础上,真正有能力对日本、台湾和欧美等百余种品牌、上千种型号的变频器及直流调速及相关设备提供全面解决 方案,成立至今几年来累积维修、维护变频器及直流调速及相关设备十余万台。维修维护的主要变频器品牌: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安川变频器、东芝变频器、日立变频器、三肯变频器、欧姆龙变频器、欧陆变频器、台达变频器、台安变频器、东元变频器、丹佛斯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ABB变频器、AB变频器、施奈德变频器、爱默生变频器、SEW变频器、KEB变频器、CT变频器、伦茨(LENZE)变频器、伟肯变频器等等。
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值得信赖的变频器专家”享誉行业内外。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多年来坚持技术与服务路线,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服务。
地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南兴路134号 117000
电话:(0414)4871347传真:(0414)4871342

网友CS:
三肯vmo5 3。7KW上电没有输出电压,(我没有控制板和控制盒,)测量没有输出电压,便是断电后测却有输出电压,怎么查?谢谢,可不要说是开关电源问题噢,最好能给我QQ121631933,有时会不记得上论坛,

网友CT:
三恳变频器的DCCT工作原理是什么            高手帮忙下   谢谢~~~~

网友CU:
高手请帮忙下,三肯 IHF-2.2K  变频

在运行经常出现恒速欠电压 Lun  请指点下是那部分的异常引起的

网友CV:
三恳MF系列变频器如果里面的GTR坏了的话会不会造成输出短路这个故障

我这里的有一台110千瓦三恳变频器老是出现OCS这样的故障代码?

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gtr有问题

网友CV:
请教韩老师:三恳MF系列110千瓦变频器报OCS有哪些原因

我看了说明书上面讲是电机接地或输出短路

但我把电机线拆了还是一样

待机的时候是正常的一按启动就报OCS

我给这个OCS头都快搞炸了

请韩老师指教

网友CW:
有可能是GTR坏了.

网友CX(2009-05-26):
如果GTR没有问题,

就是驱动板损坏了!

换一个驱动板试试!

我们还有一块MF-110K驱动板,全新,也可以维修MF系列所有主控板及驱动板,修复时间一天。

网友CF:
咨询一下han1:三垦在深圳的代理商在什么地方?联系电话是多少?谢谢!

楼主:
020-22378581,广州办事处

网友CY:
我有4台三垦变频器现在想用可是说明书也被以前的电工那走了   那位师傅能给一本电子版的说明书       谢谢了

网友CZ:
韩工:我有一台三肯IHF55K报输出缺相,你有它的电流传感器吗?型号 -330/4S    13867571190傅工

网友DA(2009-07-03):
你好,请问个问题。我这有一台老三垦IPF-11K报一上电就OCPN,是在没运行的情况下。出现故障之前我只修改了一下CD23第一减速时间加大,刚修改还没有运行就报OCPN。我把参数初始化了后还是不行,驱动,模块,电容,霍尔测量均好。请问有哪位大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DB:
我有两台SHF-15K变频器雷击,换控制板后,上电显示CD0310,两秒后显示OCN报警,无负载,R S T两相380输入,万

能表检测主回路直流518V    。请问韩老师我应该怎么修?我是新人。

网友W:
被雷击问题往往比较复杂,还是送修比较稳妥!

网友DC(2009-08-03):
韩工好:三肯EF-2.2KW的不带负载上电运行一段时间就报警Lun,请指点一下

网友DD:
韩工,您好!现我厂有一变频器,当转速到450R/MIN中时总是出现OUN报警,打了售后电话,按照技术人员说的将CD043=0。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请教一下韩工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

网友DE:
韩工:你好,我有一台老三垦QS-1.5KW.220v的机子,有时上电显示OP3,过电压报警.有时能上电运行一段时间,电源电压正常,直流电压正常,过电压检测回路在哪?能给我提供点帮助吗?E-Mail:yhdq@tom.com
谢谢!

网友DF(2009-09-07):
你好:

      我想问一些关于电机“飞车”现象的原因?还有你们变频器的“飞车”保护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W:
to:9941

理论上异步电动机是不存在超速的,只有在外力拖动下才可能出现。当电机处于外力拖动发电时,变频器可以通过电容储存电力制动电阻释放电力

网友DG:
三肯变频器一送电就报OUN故障,停送电也不行,是怎么回事?

网友DH:
主控板或驱动板有可能坏!

网友CN(2009-10-20):
韩工您好  请问SHF主板上IC6是个啥器件。上面标L32。我查不到资料。如你哪有卖给我几只。13832605750

网友CN:
SPF系列CPU板上IC6,标L32。是存储器吗。

网友DI:
楼主:能否告诉我三肯SPF-45K的机器电源板上的变压器是220V变多少V的,或者你手上有货也可以。注:不是开关电源的变压器。

网友CN:
L32的事情我自己解决了。

网友DJ:
楼主!论坛上有很多关于三垦变频器跳 AL2 报警!!!是不是贵公司这一批次的都有这样的通病??

我这边有一台IPF- 11KW  和一台 IPF-7.5KW  都有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修复?

请速回帖!!!!

网友DK(2009-12-10):
韩工你好,我公司有一台22kw三垦变频器,上电正常,但运行20分钟后就出现oun,我查过手册,而且都按手册上的步骤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请问现在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可以发到我的邮箱xilowang@163.com

网友DL:
大家好!请问谁有SVF-503的说明书或报警号为b还是6的报警含义?

请不吝赐教!

网友DM:
韩工您好,我这有一台MF75KW 机子上电报OC5,模块,电容检测没发现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DN:
一台220KW变频器,运行都是正常,面板显示的运行频率。现在需要修改上限频率,按面板上的PROG键时就出现Er c。我再按功能转换键时也同样出现Erc。是面板被锁还是面板有故障?

网友DO:
韩老师:你好  。   我厂的恒压供水泵使用三肯VM05变频器。这一段时间出现故障上电后先显示U0301然后显示Lua,除ctrl灯外剩下的灯全亮。显示面板上的数字小范围的跳动。这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

网友DN:
韩工你好!问题已解决。我们使用的老式IPF型三肯变频器,添加一块RS485通讯板控制,只要有通讯,面板就无法进去。要想从面板进去就只能断开485通讯。在做这件事时遇到新的问题,在拆这块通讯板时,变频器里的数据丢失了,难道数据是存放在这块添加的通讯板里?

网友DP(2010-01-14):
三垦SAMCO-05系列变频器能适应不同的用途提供的两种系列,一般工业用的SHF系列和风机、水泵用的SPF系列。
SHF 系列:400V级三相输入,1.5KW~250KW
SPF 系列:400V级三相输入,2.2KW~315KW

三垦MINIDRIVE系列变频器融合了三垦最新科技,结构紧凑、安装灵活、操作简便、维护方便,是一款针对中国用户需求而设计的产品。
MINIDRIVE功率范围0.4KW~4.0KW
GS:200V级单相输入。功率范围:0.4KW~0.75KW。 过负载承受能力一分钟150%
GF:400V级三相输入。 功率范围:0.4KW~4.0KW。过负载承受能力一分钟150%

好变频 三垦造 欢迎广大用户选购三垦变频器

三垦变频器一级代理商--无锡市科德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全国销售热线 025-84293018

联系QQ:1064908951

公司网址:http://www.kodacn.com

网友DQ:
韩工你好  我有一台spf132kw的变频器  用了一年多  最近发现 每次用7或者8个小时报OCPA  复位一下又能启动  变频器正常工作在28个HZ 电流在80A 电机电缆没有问题  请问变频器那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DQ:
韩工你好 我有一台spf132kw的变频器 用了一年多 最近发现 每次用7或者8个小时报OCPA 复位一下又能启动 变频器正常工作在28个HZ 电流在80A 电机电缆没有问题 请问变频器那里出了问题呢   急急

网友DR(2010-02-22):
你好,我想请问,三垦报运行报Er    E是什么报警,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

网友DS:
不能利用操作面板进行运转,把CD001设为1即可!

网友DS:
引用 网友DQ:
关于韩工你好 我有一台spf132kw的变频器 用了一年多 最近发现 每次用7或者8个小时报OCPA 复位一下又能启动 变频器正常工作在28个HZ 电流在80A 电机电缆没有问题 请问变频器那里出了问题呢   急急

可能是霍尔有问题,换一下试试!

楼主:
大家好,由于工作变动,不在三垦力达了,以后希望多以技术切磋,不谈品牌!

网友DT:
三垦技术支持工程师您好!

  现有一老款IF-37K的三垦变频器,现在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有时开机报AL4,有时AL9,有时AL10,每次出现都没规律,复位后可以运行,但带载启动后就频繁报SC,频率一直在低频波动,按说明书,CD0043为120,没问题!负载为水泵,负载很轻!请指教该如何下手维修!谢谢!

楼主:
主控板问题!SC不是报警,不停机,开始频率高一点

网友DU(2010-04-19):
三肯1.5Kw工作正常,就是显示数字上下跳动不停。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DV:
韩师傅,三肯SPF-90K电位器调节频率达不到工频。

网友DW:
韩工您好 SPF-7.5KW三肯变频 ,接线时误碰FIASH跳线 , 上电显示AL2 ,不能启动 。帮忙判断一下故障。谢谢

网友CF:
请教高手们:近期我公司的供水变频器(SPF-18.5KW,带供水SWS基板),RY7控制的水泵,经常无规律的停机报OCA,复位后又能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控制水泵的主接触器也换过了还是不行)?谢谢!!!

网友CF:
不好意思,上面变频器的型号是SPF-18.5KW,打错了!!!

网友DX(2010-06-12):
尊敬的老师们,同行们你们好:

       目前我这里有一台SAMCO-MF-22KW变频器,上电后接触器吸合正常,各部位电压正常,面板显示正常,但按下运行键指示灯照样闪烁,运行操作有频率改变显示但沒有电压输出,改用外部端子依然如此,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呀,怎么办请各位指教.

网友DY:
韩工您好 SPF-7.5KW三肯变频 , 上电显示AL2 ,不能启动 。帮忙判断一下故障。谢谢

网友DZ:
请问三肯变频器能用shf主控板代替spf主控板吗?谁知道spf主控板北京的价格?

网友DZ:
韩工你好 我有一台spf18.5k的三肯变频器被雷击了只发现了主控板坏了,请问能用shf主控板代替spf主控板吗?如不能直接代换那spf主控板的价格?

网友Q:
三垦主板 H系列和P系列 厂家原则上不推荐替换, 价格还是问当地的 授权维修中心。北京地区 问问北京大恒电气三垦授权维修中心010-62561147

网友Q:
设置空转停止?CD13=3

引用 网友CF:
关于

请教高手们:近期我公司的供水变频器(SPF-18.5KW,带供水SWS基板),RY7控制的水泵,经常无规律的停机报OCA,复位后又能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控制水泵的主接触器也换过了还是不行)?谢谢!!!

网友Q:
对:lijunying232 关于

韩师傅,三肯SPF-90K电位器调节频率达不到工频。

内容的回复:自动 限频 吧?

网友Q:
对:STXINGHE 关于

大家好!请问谁有SVF-503的说明书或报警号为b还是6的报警含义?

请不吝赐教!

内容的回复:6 报警 输入电压不足(瞬间停电保护)

网友Q:
对:srdzdh 关于

楼主!论坛上有很多关于三垦变频器跳 AL2 报警!!!是不是贵公司这一批次的都有这样的通病??

我这边有一台IPF- 11KW  和一台 IPF-7.5KW  都有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修复?

请速回帖!!!!

内容的回复:初始化试试,一般是可能由干扰引起。不要频繁给变频器通断电。

网友EA(2010-08-13):
请问断电恢复供电后,三肯变频为什么不工作

网友EB:
断电恢复供电后,变频器的面板有没有显示

网友EC:
请问:三肯变频主板上的L32是什么块子? 可用什么代用?谢谢!

网友EC:
求助:该机为SHF系列,在CD202容量改小的情况下有输出,有波形。容量调到额定容量是无输出,驱动无波形。请问专家如何处理?

网友ED:
三垦变频器的霍尔市场上能买到吗。谢谢!

网友ED:
大家好,三垦变频器IPF-220的,带110小电机能工作,带220大电机就不动了,运行一下停顿一下,这样往返的现象。

网友EE(2010-10-29):
韩工你好:请教我有二台EF-2.2KW上电报OH是什么原因我查不出来.谢谢

网友EF:
谁知道哪有卖三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gengying-t@qq.com  谢谢了!

网友AT:
三垦变频器VM06系列是否有休眠功能,急急!!生产装置全天浮动太大,手动开停人力浪费太大。谢了、。

网友EG:
我公司有一台三垦力达的变频器出现了oun符号,高手们怎么处理。

网友EH(2011-03-15):
韩工:

         你好,MF-15K-380操作面板送电闪烁,无法设置参数,变频器无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W:
MF-15K-380变频器太老了啊,做收藏吧。

网友EI(2011-06-07):
韩工你好,你有三肯变频器的CPU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