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频带不起小电机???

楼主(2006-03-02):
我用东芝VFA3(15KW)的变频器带动电机为11KW的活塞式空压机,但每次起动时变频器就显示:“OL”过载报警,按理来说变频器容量已经比电机大一个规格了,怎么还会显示过载呢?难道空压机是属负载较大的设备吗?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活塞式空压机刚启动时活塞机油粘度大,阻力大,要求变频器启动力矩大,最好用真正矢量变频器,如三菱A540、安川616G5。你的东芝VFA3可先调高“启动频率”试。

网友B:
李老师我这里有几台变频器空载正常,不能带负载,显示电流不大,富士g9,g11,系列,不知何故,怎样做变频器的负载试验,烦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