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关于富士固态接触器的使用

楼主(2006-03-02):
求助:我公司要生产一台机器,需要用380V的电热管来控制油温,温度基本上稳定在175度上下.用普通的接触器无法做到油温的稳定.我想用富士的固态接触器来控制电热管(型号为SS803H-1Z-DZ),或者用大功率的可控硅也可以.但本人对这方面很缺乏了解,有那位可以介绍一下它的使用.或者有这方面的使用资料.
谢谢在此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你设定好温控器,与固态接触器连接就可以了,温控器有PID调节功能,你想把温度稳定在多少都可以,你要设它是动态的温度都可以,输入温度曲线即可,我若干年前接触过这方面,最近都没搞过这些了。

网友B:
这方面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如需要更详细的信息,请与我联系。yinxiongher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