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怎么啦?

楼主(2006-03-02):
基本信息:
使用S7-200CPU224(软件版本V4.0),程序SIZE=7777bytes,数据块SIZE=1112bytes,使用TD200有27个消息,功能键从MB0开始,40个的格式,参数块开始VB0,标志位开始VB14,信息位开始VB32。
TD200(版本03.01)的设定地址:5 ;CPU=2 ;参数块=0
问题:
原来程序设定26个消息,后来因为需要增加1个消息,并且在软件的数据块内可以看到,可是下载到PLC后,在TD200内的diagnostic menu底下的view messages内却找不到增加的消息。并且程序重新clear后,重装,结果一样,为什么?程序下载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V区地址重叠.能否把程序邮来,我研究研究.

网友A:
忘邮箱了.
zlw1415926@tom.com

楼主:
TO:   一品黄山
谢谢你,程序你应该看到了,我已查到故障原因,在‘main’主程序内,我自己约束信息条数,忘记了:

LD     SM0.0
MOVB   26, VB4

因此即使增加了多少条也是没用的。

网友A:
程序刚看到,还没太明白.不过先恭喜你.

网友B:
  飓风:请问一下,您的那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啊
增加信息地址吗??

网友A:
飓风,你的程序密码能否告知.

楼主:
TO: hjl1234

  语句的意思:在VB4内存放26条已编辑的要在人机界面上显示的 内容。S7-200在编辑信息条时,会自动腾出一些数据寄存器用来显示用户编辑的内容。一般在软件上点击“数据块”即可看到。

例如:
VB0    'TD'                        //
VB2    16#10                       //Set Language to   English, set Update to as fast as possible
VB3    16#01                       //Set the display to 40 character mode; Enter key V3.1; Up key V3.2; Down key V3.3;
VB4    6                           //Set the number of messages
VB5    16#00                       //Set the Function Keys notification bits to M0.0 - M0.7, F-Keys configured to set M-bits
VW6    32                          //Set the starting address for messages to  VB32
VW8    14                          //Set the starting address for message enable bits to VB14
//MESSAGE 1
//Message Enable Bit V14.7
VB32   '  以前的首界面……     ' //
//MESSAGE 2
//Message Enable Bit V14.6
VB72   '欢迎你,输入密码:' //
VB101  16#10                       //Edit Notification V101.2; No Acknowledgement; No. Password;
VB102  16#C0                       //Unsigned Double Word; 0 Digits to the right of the decimal; Automatic data edit
VD103  16#00000000                 //Embedded Data Value: Move data for display here.
VB107  '     '                     //
//MESSAGE 3
//Message Enable Bit V14.5
VB112  '                                        ' //
//MESSAGE 4
//Message Enable Bit V14.4
VB152  '测试时间到,请联系厂家 ' //
//MESSAGE 5
//Message Enable Bit V14.3
VB192  '                                        ' //
//MESSAGE 6
//Message Enable Bit V14.2
VB232  '                                        ' //
//END TD200_BLOCK ------------------------------

TO:一品黄山

不需要密码的,在”PLC“的目录内,点击“清除”。把你的PLC内的程序全部清除后,在“系统块”内选择“密码”一览,选中“全部选项(1级)”即可,以后输入就不用密码了。

网友A:
已经完成.我应称你老师才对,以后有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B:
  顶...
以看到了,但没有看懂.以上就是TD200的显示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