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FX-50DU的下载线接线图?

楼主(2006-03-02):
哪位有FX-50DU的下载线接线图?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A(2006-04-05):
50DU         电脑
1--------------1
2--------------2
3--------------3
4(5)----------7(8)
6--------------4
7--------------5
20------------6
其中4(5)表示4,5脚短接,7(8)表示7,8脚短接

网友B:
请问:
FX-30DU的文件能上载到电脑中, 再编辑吗?

网友C:
文本显示器基本没有能上载的。个人看法。

网友B:
我问了上海的技术支持,他们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太老了.
也给了上面这条电缆的图,广州三菱的技术支持肯定地说可以上载.

但我试了还是不能!FX-DU软件上明明有此功能.奇怪?
听说有DOS 版的才行?

哪位高手知道能否上载啊,拜托!

网友A:
接线是对的,只是50DU上载前要先通过50DU的系统画面进入数据传送状态才能进行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