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现场测出零线与地线相通

楼主(2006-03-02):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事求教,本人在一施工现场,发现了现场提供的电源线220VAC是零线与地线相通的,因此我担心会造成我方的设备出现故障。在此我求各方大虾们帮助小弟度过难关。
1)为何会出现220VAC的零线与地线相通的现象。
2)这种现象会否对弱电设备有直接的影响。
谢谢!

网友A:
关于零线和地线相通的事情,你应该确认一下这个施工现场的供电方式。有的供电方式中零线和地线就是相通的。对弱电是否有影响我不知道了,不好意思呀,我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这很正常,我公司大多数设备是德国生产,220VAC零线、110VAC零线、24VDC负线都接公共地端,这样我们检修电路的时候很方便测量电压。但也有些设备这三点是分开的、各不相连,检测反而麻烦,经常找不到对应的地

网友D:
对于弱电是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E:
零线与地线之间电阻很小.而且越小越好.

网友E:
当然要在没有故障的前提下.

网友F:
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零线和地线不分开.控制柜内零地可以分开,最后合并.

网友G:
用保护接零的系统,零线和地线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