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 通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06-03-02):
我用的是HITECH PWS6600S-S
为了实现内挂PORT2能与PC机的SOFTPANEL通讯,先定义COM口:
@0=4611 ;1001000000011//57600,N,8,1 ,COM1,Computer Protocol Driver =Enable
SYS(INITCOM,0)
END
结果RUN后就显示:
The Macro failed to open a COM port 1
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给点建议.

网友A:
@0=4611 ,这个应该是不对!0000000100000011,应该是0103吧!

网友B:
The Macro failed to open a COM port 1,表示你初始化的COM口和与PLC的通讯口相同,所以宏指令不能打开通讯口。

楼主:
谢谢!
现在我配置好了,可以与PC机通讯了.
但又出现一个问题:
当屏只与PLC通讯(COM2)时一切正常,但一接上PC机(COM1),运行softpanel以后,就出现与PLC的通讯异常的提示,与PC机连接正常.
还请各位大侠再次指点迷津!

网友C:
请问Softpanel与HMI之间使用的是何种协议?

网友D(2006-04-09):
我有PWS-1711,屏的灵敏度下降了,请有屏的人报个价,多谢!
另:配方怎么上载到电脑,谢谢!dengmaomao@163.com
dm@chinafastprint.com

网友E(2009-05-26):
HITECH PWS6600S-S 怎样上载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