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mb+通讯

楼主(2006-03-02):
各位大虾:
我现在的一个工程是上位机IFIX和下位机MODICON之间用MB+通讯,但Schneider的SA85那卡太贵.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其他厂家那种上位机插的PCI卡可以用于MB+通讯的,便宜一点的?那种通讯电缆是特殊的吗?有没有可以替代的?
谢谢!!!!!!!

网友A:
不用SA85,贵还容易坏,加一个以太网模块.或直接用modbus通讯

网友B:
以太网模块也很贵啊

网友B:
以太网的更贵吧 ?

网友C:
Modicon的PLC大多在CPU本体上带有MODBUS Plus通讯口呀,为什么还要另外配?

网友D:
他是想用计算机与PLC用MB+通,你用的什么PLC啊??没有集成以太网口??

网友E:
MB+通讯建议还是使用SA85,如果减少成本可以采用modbus来实现,串口或以太网都可以,因为cpu上已经集成了一个modbus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