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06-03-02):
请问各位,编码器的位数是不是至每一转的脉冲数。又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人知道吗?
比如说17位的编码器是多少脉冲?

网友A:
编码器的位数是编码器分辨率的2的幂次方的表达方法,例如8位就是2的8次方256线,10位就是2的10次方1024线。17位为131072线。

网友A:
还有一种绝对值多圈的编码器,其将圈数也计入,例如25位绝对值多圈,其每圈13位8192线,连续测量圈数12位4096圈,总计25位。

网友B:
如还不懂,就看看传感器手册。

楼主:
请问:传感器手册,哪里有下载?

网友A:
http://customer.gongkong.com/customer1/3351jp/download.asp

网友C:
一般说多少位的编码器都是绝对编码器,而相对编码器一般说一圈对应多少脉冲数。

楼主:
      王晟磊兄:那么绝对编码器和相对编码器在性能上各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8位就是2的8次方256线"是说每转述出256个脉冲吗? 为什么要说成是多少线?

网友D:
编码器通俗讲是在园盘上有很多的刻线,光电通过刻线时候会出现明与暗的区别,形成0与1信号。对电压上升沿与下降沿加上A,B两路信号处理,形成4倍频,所以,实际是刻线数的4倍脉冲输出。8位输出是1024个脉冲。

楼主:
谢谢了,老宋!那么10位的话就是4096个脉冲?

网友E:
老宋说的,应该是增量式编码器,不过,绝对式编码器才经常使用多少位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