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模拟变频器

楼主(2006-03-02):
请教大虾们东芝模拟5.5kw变频器报888怎么处理?

网友A:
TO:春风送暖
你说的东芝模拟变频是不是化纤设备上专用的?如果是就二个故障,是电源驱动片D2558A坏需更换,或CPU蕊片坏。电源驱动片我有,QQ:150287814

网友B(2007-06-11):
我有D2558B7脚仿制蕊片,我在多台机子上试过,行运良好一直在用.有看到的话,可以低价供给~! 13819094748

网友C:
东芝模拟变频器显示"888"应是主板故障,主板型号:ARNI-889
董先生 13861595858

楼主(2009-07-01):
我有东芝变频器厚模MA1435A ; MA1436C ; MA1437B ;D2558A
13405254393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