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三相电度表接法

楼主(2006-03-02):
一般家庭用的负荷小我会接,但是工厂用的负荷大 ,好像要用电流互感器的。请教各位先互感器的大小与负荷大小怎么先,另外怎么接线的。

网友A(2006-04-08):
可是我不会在工控网上画图,其实这个在一般的电工书上都能找的到的。

网友B:
很简单!1 34 67 9接电流互感器
2 5 8接相应的相线 10共接零
这是做常用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C:
买一块三相电镀表,看说明书,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