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 200组态

楼主(2006-03-0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一个站只有一个ET 200(IM153-2),但我却发现有一种组态为一个站有两个ET 200,分别在第零槽和第一槽,而且地址相同,都接有PROFIBUS线,请问这样组态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ET200是I/O扩展从站。它可以通过PROFIBUS电缆连接CPU的DP口。
在一个主站上可以连接多个ET200站,但是不同的ET200站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为了冗余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