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用plc控制有必要吗

楼主(2006-03-02):
我有这样一个在大虾们看来没必要回答的问题。用plc去控制塔吊,有这样的必要吗,性价比和安全方面,是用二次线好,还是plc 好啊,请朋友们多妇贴!!,谢谢大家!

网友A(2006-10-22):
今天才看见,应该是很有必要的,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

网友B:
能不能告诉我咋作的,谢谢!

网友B:
能不能告诉我咋作的,我的邮箱xgfclzy@sina.com   谢谢!

网友A:
你好:我把这个我的想法发到你的邮箱去了,请查收!

楼主:
555555555,我也要一份啊,我的邮箱是hhgk@163.com

网友C:
我要,zzp7810@163.com

网友D:
PLC出来的点应该也是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吧~~这与直接去控制相比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E(2009-04-17):
能不能告诉我,我的邮箱cjhcjh2001@yahoo.com.cn

网友F:
很有必要,现在的PLC技术成熟,质量可靠,代替大量的中间连线,故障率更低,线路更加简单,维护也就少了

网友G:
我也需要一份liosho@163.com

网友H:
你是使用变频器调速吗,如果不是,那买PLC的钱还不如把回转改成变频器调速呢。

网友I:
用PLC比继电器更方便。。。。。。。。

网友J(2010-05-26):
塔吊用PLC一般需要多少个点?价格是多少?另外如果用变频器的话是不是要选用带模拟量输出的PLC,成本很高?

谢谢指教!

网友J:
塔吊用PLC一般需要多少个点?价格是多少?另外如果用变频器的话是不是要选用带模拟量输出的PLC,成本很高?

谢谢指教!
请朋友把回复发到我邮箱好吗。lizhiqiang0@hotmail.com

网友K:
腾控的T910  8路16位AI ,2路12为AO,12DI,8DO,1个以太接口,3个串口,工作在-40~85摄氏度,适合在野外有遮蔽场合工作

网友L:
我说啊。如果用PLC的话就一定要做一些超越继电器不能做的事情。而这个空间是很大很大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否则暴敛天物。

我首先想到了一个作用:垂钓50米的1吨负载,沿水平方向径向移动10米,怎样的移动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定位准停。好高难度的!

网友J:
各位朋友,谁知道塔机上的PLC一般多少个点?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