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流量特性

楼主(2006-03-03):
大家好:我想了解调节阀流量的 直线型与等百分比之间特性区别

网友A:
等百分比流量特性在小开度时,调节阀放大系数小,调节平稳缓和;在大开度时,放大系数大,调节灵敏有效。
线性流量特性在小开度时,流量相对变化值大,灵敏度高,不易控制;在大开度时,流量相对变化值小,调节缓慢。

网友B:
1,等百分比:额定行程的等量增加会理想的产生流量系数Cv的等百分比的改变。
2,线性:可以用一条直线在流量系数相对于额定行程的长方形图上表示出来,因此,行程的等量增加提供流量系数的等量增加。
3,快开特性:在截流元件很小的行程下可以获得很大的流量系数。
<画不了图,有图的话就比较直观了!>

网友C:
多谢两位的指教,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