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炉煤气焦炉煤气的测量

楼主(2006-03-03):
我们厂里锅炉燃料为高炉煤气焦炉煤气,在测量流量时采用德尔塔巴的均速管,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流量不准确,有时在全停的情况下还有2000-4000立方的流量.我们的压力为0-10kpa高炉煤气量程为0-120000立方.焦炉煤气量程为0-10000立方

网友A:
"有时在全停的情况下还有2000-4000立方的流量"这句话需要讲更详细点
另外 安装好后 谁给标定的?

其他: 用的 效果如何 用了 多长时间了 堵不堵?

网友B:
测焦炉煤气我们一般用热扩散流量计,
还真没用过采用德尔塔巴的均速管,下次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C:
可以考虑用我厂的数显靶式流量计,我们在焦炉煤气上有很成功的案例。

网友D:
免维护,高精度,抗杂质的煤气流量计在近几年的应用当中有着良好业绩,被香港科大指定为配套产品,

网友E:
首先是确定在全停的情况下是否有泄露而有一点小流量,方法是将引压管与变送器分离后看是否还是有流量。
其次是看变送器是否有零点漂移。
最后是检查流量积算仪是否未设定小信号切除

网友F:
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应该不错,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咨询一下的,我公司专业生产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有强大的技术实力。010-87755942赵

网友G:
建议您可以考察一下,锥形管流量计或者是碟形流量计。这两种产品在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的流量测量中有较大优势,因为具有自洁功能,不怕结焦和脏污。以前用的不好可能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