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443-1

楼主(2006-03-03):
我们在一个重要设备上采用了PCS7的冗余方式,不知是否也有和我们相同的,帮我解答一下:
平时CP443-1模板上的TXD和RXD的灯在闪烁,表示数据在交换,现在RXD常亮,TXD灯不亮,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分别表示接受和发送数据,现在RXD常亮,TXD灯不亮,那么只有单向的数据交换,在正常数据通讯时是不会这样的。请检查您的设置,可以单独测试一下这个模块,看看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