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风量测量?????

楼主(2006-03-03):
请教高手:
锅炉风量测量用哪种测风装置好?机翼测风装置精度多高,重复性和稳定性如何?
内藏式双文丘里精度如何?重复性稳定性如何?请赐教!

网友A:
你来问来我来答
这个问题难不住我
锅炉风量测量的 关键不 在于精度 而是
1、要防堵防磨损
2、安装容易(机翼的安装维护太麻烦)
3、节约能源
在理论上说的再好 插进去不舒服 有什么 用啊 ,说是不堵实际上 1个礼拜不堵 2个月呢 ?
请说明贵公司名称和目前项目进展状态,我发详细资料给 你

网友B:
可用罗斯蒙特的阿牛巴或国产的插入式多喉径我已在好几个电厂用过。需要详细的流量参数选型表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是罗斯蒙特的阿牛巴安装很方便, 具体性能有待运行过程中检验!

网友D:
看你的具体工况

网友E:
要是测风的流量,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因该可以满足,不需要压力温度补偿,不怕堵,精度高,量程比大。
010-87755942赵

网友F:
楚留香你好!锅炉管道气体风量测量其实很方便,其实只要你把它的管道风速测出来,然后再乘以管道截面积,就OK了!
我这边单独测风量的仪器也有,但是价格比测风速的要高不少,我风速 风量都有,有需要的话,请和我联系!
021-66527746/56775537邵先智
上海杰控自动化科技有限

网友A:
楼上的 ,他要的估计是在线的连续测量

网友G(2006-04-12):
我来说几句。电厂风量测量最早是不测,发展到机翼/双喉径,到现在的均速管等等。香帅,你的情况说说。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H:
双文丘里当然比机翼要好,如果有实力推荐使用德国思科公司的德尔塔巴流量计。如果感兴趣,可发工况给我:tziyan@163.com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是均速管的

网友(2006-08-10):
有谁用过多吼径节流件,我想交流以下

网友B:
楼上的应是陕西的吧

网友I(2007-04-24):
很多种风速计,总有一款适合你。http://www.nahua.cn/products/fengsu/fengsu.htm
推荐德国softflow公司的,好用,更可靠更简单。http://www.nahua.cn/products/fengsu/softflow/softflow.htm

楼主:
插入式的价格高,抗震动性能差,只测管道中间位置,不全面;机翼测风我已投入运行快1年啦,一直很稳定,安装和风道直接对装,机翼为3曲线测风,比较均衡,只是精度低一下,不过在锅炉测风应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楚留香:
我狠不明白你描述的事件。看你主帖:
“请教高手:锅炉风量测量用哪种测风装置好?机翼测风装置精度多高,重复性和稳定性如何?内藏式双文丘里精度如何?重复性稳定性如何?请赐教! ”
然后 20来天后你又说:“插入式的价格高,抗震动性能差,只测管道中间位置,不全面;机翼测风我已投入运行快1年啦,一直很稳定,安装和风道直接对装,机翼为3曲线测风,比较均衡,只是精度低一下,不过在锅炉测风应用应该没问题。”
我狠迷惑。
实际上机翼的 在一些场合还是可以用的;不过现在,在锅炉风量测量上,机翼肯定已经是属于淘汰级的了。
理由起码有2个:
1、不节能。 原因就不用说了吧
2、防堵性能差。狠多场合据说是没有灰尘的,实际应用中灰尘会狠大。
其他的 比方安装更换不方便等 就不列举了,其实它的测量效果并不好。这都是目前狠多新建发电厂根本不采用机翼的原因;
而插入式的 确实有你描述的 “插入式的价格高,抗震动性能差,只测管道中间位置”而实际上你没有接触到前沿的插入风量、风速测量装置。完全是颠覆了你认为的情况。
呵呵,有机会咱们可以多交流。

网友J:
用机翼的可以呀,我们用了5年了,也没堵过,精度差点,不过在锅炉上用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