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上电OH

楼主(2006-03-03):
  我这有一台台达A系列11KW变频器上电显示OH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应该是温检电路的事,顺着热敏电阻查一下,不复杂的,

网友B:
看看兩個风扇都轉了嗎? 如果正常,那就只有兩種可能啦.1,风扇信號檢測故障.需更換同型號风扇.2,溫度探頭故障,位置在散熱底板上,更換其需要將IGBT,功率板,電流檢測板統統拆除.大動干戈.教您一個高召.直接將风扇檢測屏幣.藍線與黑線.試試看.

网友C:
内部温度过高,已超保护位准!

网友D:
A系列的有风扇吗?

网友E:
晕!!有的。是用手动的蒲扇。哈哈哈

网友F:
八成风扇坏了。

网友G:
西门子求助啊…………。。
谁有西门子430   15KW变频器的的底板的24C02存储器的程序啊
QQ6770402   急啊

网友H:
我这里有的13505835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