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6-03-03):
我只要一关机 就会跳出来这个 高手看看 我要怎么办呢?

楼主:
就是我关机的时候 跳出来一个系统待机失败 的对话框 说是 simatic softbus设备的驱动器正防止机器进入待机状态。请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再试一次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您可能需要更新这个启动器

网友A(2006-05-23):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B(2009-03-23):
将任务管理器中的  s7wnsmgx   结束 !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