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软件
RSVIEW32--“通道”编辑器

楼主(2006-03-03):
通信通道把 RSView32 站连接到与可编程控制器相连的网络。您最多可以定义四个通道。要想设置通信通道,请指定一个网络类型和通信驱动器。通信驱动器允许系统里的通信设备与网络进行通信。请选择并安装与您的通信设备相匹配的驱动程序。

网友A:
老兄,我不太明白你说的,RSVIEW32的通讯驱动,不都是RSLINKM吗,根据不同的端口,选择不同的线子,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2007-07-06):
rsview32就是用opc与logix5000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