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编辑器

楼主(2006-03-03):
在 RSView32 里,一个节点可以代表网络上的一个设备,或另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节点通过 DDE 或 OPC 服务器与网上的设备通信。定义一个节点时需要给它一个名字并确定其类型,选定的节点类型决定了还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对于通过  DDE 通信的节点,需要提供程序名和主题,该程序可以是一个 DDE 服务器或另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对于 OPC 需要提供服务器名、访问路径、以及更新速率。

楼主:
启用

通常情况下总是启用节点,允许数据采集。但在安装和排除故障时可能需要禁止节点以防止出现通信超时或无效的数据。禁止节点时,仍可以读写与节点相关的标记,只是它们用内存而不是设备作为数据源。此时标记数值读取或写入到数值表而不是一个外部设备,例如一个可编程控制器。

楼主:
OPC 选项

服务器名
单击服务器“名字”输入框旁边的浏览按钮“...”,并从已安装的服务器列表中选择一个服务器,RSView32 将自动填写余下的输入框,当然您也可以自己填写输入框。您可以填写一个尚未安装的 OPC 服务器,等以后再安装。
按下面的格式输入与 RSView32 通信的 OPC 服务器的名字:
<厂商>..<驱动程序名>.<版本 >
如果用 RSView32 作 OPC 服务器,则不需要指定版本号。 对于 RSLinx,您也不需要指定厂商名。

服务器类型
选择 OPC 服务器类型:

?“内部运行”- 如果服务器是一个 .dll 文件
?“本机”- 如果服务器是一个 .exe 文件,且与 OPC 客户机运行在同一计算机上
?“远程”- 如果服务器是 一个 .exe 文件,且运行在网络上与OPC
客户机相连的另一台计算机上。

服务器计算机名或地址
如果 OPC 服务器是远程的,则输入服务器计算机名或地址,或单击“ ...”,然后从列表中选择该服务器计算机

楼主:
直接驱动器选项

通道
选择一个通道序号。该通道一定要经“通道”编辑器设置过。如果该通道未经设置,在下拉列表中会有<Unassigned>标志。

键入通信通道内可编程控制器的物理站地址。地址格式取决于该节点所用通道和网络类型。
详细说明请参照可编程控制器的有关文件,或是安装程序所带的帮助文件和用户手册。
如果在您的计算机已经安装并运行了 RSLinx,请单击“叀卑磁ゴ蚩?RSWho 窗口,该窗口里将显示选定通道所连接的全部活动的 PLC 站。当您从 RSWho 窗口里选定一个站,“站”和“类型”框将自动填写。RSView32 用 PLC-5 (增强型) 替换所有 PLC-5 系列设备类型。如果您使用 PLC-5/10、5/12、5/15 或 5/25,请在“类型”框里选择 PLC-5。

类型
选择您正在使用的可编程控制器的类型。
超时
键入在报告通信错误之前 RSView32 等待的秒数 (0-65535)。通常情况下三秒种足够了。DDE 节点忽略这一项。在这个框里您必须使用小数点。您不可以使用在“控制面板”的“区域”内指定的数字格式。

楼主:
A-B 可编程控制器的地址语法
SoftLogix 5 I/O 和 状态文件

F:eee/bb

F (文件类型)
I - 输入
O - 输出
S - 状态
eee (元素号)
对于 I/O 文件: 0 - 277 八进制数
对于状态文件: 0 - 511 十进制数
bb (字里的位偏移 -- 可选择的)
对于 I/O 文件:0 - 17 八进制数
    对于状态文件:0 - 15 十进制数

示例

O:167/11

网友A(2007-04-03):
我一直在使这个软件,可是做仿真的时候,有时就是通信出现问题.怎么也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