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负载接地奇怪问题

楼主(2006-03-03):
我是变频器的一个新手,最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用的是tvf2000系列变频器,带一台5.5kw的震动电机,以前工作正常,最近经常出现错误代码fl01,fl02, fl01是短路故障,他说的解决办法是检查变频器输出端是否存在短路.fl02是漏电故障,解决办法是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的绝缘情况,我先是检查了电机的绝缘用摇表测电机没问题,在测变频器输出端连线,重新换了一条线,问题依然存在.
1.在没有接底线的情况下我测试了下,竟然可以工作.
2.操作者说在配电箱和机床之间有过电现象,
3.在断调变频器负载的情况下变频器正常,
4.更换一台变频器工作正常,可是品牌不是一样的
5.这个变频器代动其他电机正常,
可见这是变频器的问题了,请各位先生帮忙分析下这个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输出电压是否平衡?驱动电路小电容是否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