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6-03-03):
在控制电机的时候
我输出的是pwm波
是不是当我要加速的时候就把pwm的频率增加,减速的时候就减小频率,需要改变占空比吗?

网友A:
基本频率不用改,改载波就可以了,占空比的变动频率就是载波频率,所以占空比当然要改变了,而且是不断的改变

楼主:
但是假如是步进电机,就应该是一个脉冲走一步,这就和输出的脉冲数有关了,脉冲数不就是频率嘛?和占空比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我输出的是pwm波"

PWM,不是脉冲宽度调制吗?不改占空比,也叫脉宽调制吗?